CP6453模块使用方法

楼主(2023-07-05):
常见问题
1.搜索不到群内设备
原因:CP6453模块可能为旧模块需要使用旧版本MICO软件。
2.电脑MICO客户端运行触摸屏场景连接失败
原因:可能是没有关闭MICO中我的设备的远程编程功能
1.登录MICO账户如无账号则需注册新账号并在设备群中新建一个群,复位CP6453模块(长按RESET5-6秒复位,复位后IP地址为192.168.1.210
2.登录完成,在MICO软件界面的本地设备中进行搜索找到CP6453模块(需让模块和电脑对应的本地网卡处于同一个网段)
3.双击搜索到设备后,单击设备在“常规”中选择CP6453的工作模式为”STA”;DHCP为动态;远程中设置群名称为新建的群名称,点击修改并确定。
4.修改完成,CP6453IP会更新为192.168.126.1,需要将电脑的网卡网段也修改为126网段。
5.修改完成,在本地设备中进行搜索,找到CP6453模块后,双击进行设置点击“WILN”扫描,找到需要链接的WiFi选中,输入密码点击链接。
6.链接成功后,在我的设备群-群内设备中,可以找到CP6453模块并且已经在线。
7.在群内设备中找到设备后,右击选择认领设备输入初始密码1234678进行认领(CP6453模块RESET后的认领初始密码为12345678
8.认领完成,在我的设备中可以看到认领的设备,然后右击设备选择远程编程。
9.打开MagicWorks PLC 组态软件新建一个项目,选择“通信”->“设置
PG/PC->CP6453-RS485(TCP/IP)-> IntelRWireless-Ac 9560”,点击“确定”。
然后,如下图所示,双击进行配置,选择使能远程、IP MiCo 客户端所在上位机的 IP、可通过查看电脑网络连接来获取、端口是MICO中为目标设备设置的通信端口、波特率9600,设置完成点击确定,双击刷新便可以找到目标设备,然后就可以上载或下载程序了。
设置PCPG时如果使用的是远程控制时,网络选择的是无线网的情况下,选择电脑的无线网卡如下图  IP与无线网的IP一致,端口号一般默认为20000

MICO客户端运行上载的触摸屏场景
1.选择正确的通讯驱动且工程已经正确编译完成,波特率选择9600.
2.MICO客户端选择添加场景并上传到云端。
场景添加到本地后,单击选择更多选择上传到服务器
上传完成,可以在场景中找到蓝色文字的场景,然后单击进入,选择更多选择设备管理,找到链接后再次单击勾选要远程的设备;然后退出选择运行即可运行场景。

上传至服务器---设备管理---选择对应的CP6453设备---点击运行(运行时需要结束远程编程,关闭PLC软件,否则PLC软件在上次远程时会占用这个CP6453的端口
电脑主机名称在中文名称时搜不到本地设备,但是可以PINGIP,需要将电脑主机名称改成英文才可以。修改完成重启电脑即可。

CP6453模块使用方法总结1 (2).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