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S多段位置控制参数教学

楼主(2023-07-05):
首先将伺服上电,恢复出厂设置(以免上次设置的参数对伺服产生影响),恢复后断电重启。
多段位置控制有相对位置控制和绝对位置控制。
相对位置控制:
将下列参数设置到伺服中,保存EPPROM后断电重启。
该参数将伺服DIN1引脚配置为多段位置启动信号,当外部给DIN1引脚一个上升沿信号时,电机将会根据P290的值进行转动,每触发一次伺服运行一次P290的位置。86、87和88是伺服电子齿轮比根据设备的减速比进行设置。下图使用软件模拟DI功能进行演示:

绝对位置控制:
将下图参数设置到伺服中,保存EEPROM后断电重启。
该参数将DIN1和DIN2引脚配置为两个位置的切换信号,当DIN1和DIN2都没有信号时,伺服在P290的位置。
当DIN1长通时,伺服运行到292的位置。

当DIN2长通时,伺服运行到294的位置。

下面是伺服面板操作的教学视频:
伺服参数修改保存教学视频:伺服面板操作——参数修改保存 (xiaoeknow.com)
伺服恢复出厂设置教学视频:伺服面板操作——恢复出厂设置 (xiaoekno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