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角度测试

楼主(2023-07-08):
一般伺服电机电角度问题会报过载和飞车。
1、P01=8号通信模式保存至EPPROM
2、P590参数中写入-16384后保存至EEPROM重启。
3、在空载情况下测试。
4、P2821电机使能  然后将P4651开启电角度测试
5、P465=0时电角度测试完成。
6、对比P467的值和正常P185的值,两者之间相差超过1500表示电角度异常
7、P282=16384后方可修改P185里面的值,测试出来的P467就是电机电角度的值,异常的话将P467写入到P185里面保存至EPPROM即可。
8、测试完成P590写回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