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系列PLC伺服在EatherCAT通信下速度指令分享(可直接更改速....

楼主(2023-07-10):
该指令运行中可直接更改输入速度的值,轴会已输入速度的值为目标速度运行。

注意要点:1、bExecute的上升沿为启动功能块,功能块执行中可以重新触发上升沿,每次上升沿都会重新载入功能块的输入参数,重新执
                   行功能块。
                  2、本功能块用于直接指定轴当前的目标速度,不会做速度、加速度等检查,故使用时要注意处理好fSetVelocity的值,通过编
                   程实现fSetVelocity的线性变化。
                  3、如要停止本功能块的执行,可以通过MC_Halt、MC_GearOut  、MC_CamOut等功能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