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轴控程序案例

楼主(2023-07-25):
使用CPU:M226ES
使用软件:MagicWorks PLC V2.28
目的:通过plc_open库控制CPU脉冲输出,实现简单轴控。
步骤如下:
一. 创建项目,配置脉冲轴
1.创建项目

2.插入PLC站

3.进入‘硬件组态’

4.进入‘轴配置向导’
5.添加‘脉冲轴’

6.配置轴参数
坐标:
轴类型:可选择“直线轴”或“旋转轴”,对于丝杆类型的往复运行机构,由于其行程是有限,
需要知道其在丝杆行程范围内的绝对位置,此时选择“直线轴”较好;若是单方向运转类型的旋转
轴,采用线性模式容易出现位置计数溢出,从而计算错误,故选择“旋转轴”较好。
电机方向有效电平:可选择“低电平”或“高 电平”。
脉冲方向输出延时:可自由选择,
脉冲输出点及方向可自由组合配置,最多可配置10轴,方向点可选择

转换:
“转换”界面可根据提示设置纲量转换和速率变化类型。将上图中的“应用单元”设为 200,当程
序指令要求伺服运行 1 个单位时,齿轮端将会选择 1/200 ,伺服电机端会旋转 5*1/200,以此类推。按照实际机械结构设定对应参数(即电子齿轮比)之后,就可按照应用系统的运动距离物理单位输入距离命令,使参数控制直观易懂。

速度:
速度页面可设置电机的最大/最小速度、停止/启动速度以及最大和最小加/减速度。程序运行过程中,
若设定速度超过组态设置,库指令将报警。

限制:
勾选“正向限位”和“负向限位”可对正/负向输入进行修改设置,“有效电平”可选择“高电平”或 “低电平”;
勾选“软件限位”可对正/负向限位值进行修改设置;“错误和限位响应”的“停止模式”可选“立即停止”或“减速停止”。

回原:
回原页面可对轴的回原模式进行配置,此配置仅脉冲轴支持,选择下拉选项可查看回原模式,共有 17
种回原模式可选。

7.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并切换回‘项目管理器’界面
二.在主程序中调用plc_open库进行编程
1.插入所需库指令

2.定义符号

3.编写程序

使能指令,对轴进行使能
Enable设为TRUE则进入可运行状态,设为FALSE则解除可运
行状态。

点动指令,控制轴正反转
按照前面硬件组态配置:触发MC_MoveJog  Q0.0会按照目标速度发脉冲,正转时Q0.1为TRUE。
如果Vel=40,则速度为1圈/秒、如果Vel=200,则速度为5圈/秒。

读取轴状态,方便运行中随时监控

错误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