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_Stop与MC_Halt的区别

楼主(2023-08-02):
MC_Stop控制一个轴停止时,轴会进入stopping状态,其他未执行完成的功能块将会被打断,并且当轴处于Stopping状态时,不会再去响应其他功能块的指令。当轴减速到零时,会输出停止完成信号,但是只要输入信号Execute一直保持为TRUE,那么轴的状态就一直为stopping。如果在停止完成信号Done之后,把Execute设置为FALSE,那么轴将会进入standstill状态。
MC_Halt控制一个轴停止时,轴会进入discrete motion状态,既离散运动状态。MC_Halt相当于执行了一段相对定位指令,以设定的减速度把轴停止下来,如果上一个指令未执行完成,会打断上一个指令。
当轴减速到零时,会输出停止完成信号,轴进入StandStill状态。MC_Hale输出引脚有CommandAborted说明在执行过程中能被其他指令打断,这是与MC_Stop指令的不同。
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对轴处理一些比较安全的操作时,比如急停,就选择MC_Stop功能块,在执行过程中不会再响应其他的指令,不用担心会被其他指令所打断而造成一些风险;如果只是对轴一般的暂停操作,可以选择MC_Halt功能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