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器用法_M226ES编码器轴

楼主(2023-08-29):
目标:实现编码器轴读取当前位置和速度
HSC0-HSC9都支持此模式,本例以高速计数器HSC0,模式3(AB)为例
AB相时序图,左图1倍数,右图4倍数
一、前期准备
1.PLC编程软件:Magicworks PLC2.29及更高版本
2.ct_HSC_lib(v3.1),软件自带
3.plcopen(v2.9),软件自带
4.CTMC M226ES,固件3.11及以上
二、编码器轴配置和HSC硬件接线配置
1.添加编码器轴,设置轴参数
轴类型----直线轴:有往返运动的;      旋转轴:往一个方向旋转;
编码器通道----即本机接编码器的高数计数器通道接口;
本例以直线轴和HSC0为例。
转换---编码器增量:编码器分辨率;   应用单元:实际编码器转一圈的物理量。
本例以编码器转一圈为10mm为例。
2.HSC硬件I点接线配置
Magic Works PLC【硬件组态】®【工具】®HSC配置】配置HSC输入点。
注意:(1).接线的I点配置根据实际编码器的信号线选择
(2).复位信号可以不接,可以用程序调用库ct_HSC_lib(v3.1)清零;
(3).同一个输入点不能作用于多个高速计数器,只能作用于一个高速计数器
(4).一个没有配置过的输入可以任意配置为计数器的任意输入信号;
(5).已配置的点,需要程序调用库ct_HSC_lib(v3.1)才能激活HSC功能;
本例以HSC0AB相接线为例配置I
三、库指令调用
1.程序中启用HSC0设置

HSC0-HSC9都支持以上5种模式,本例以4倍计数AB相为例;
注:(1)内部计数与外部计数的区别:
内部计数是通过逻辑直接计数,不需要接线和占用I外部计数则是通过外部输入信号启动计数。
(2)计数倍数CTRL_bit2根据实际设置;
(3)如果中途需要清除或改变CV值,在HSC_200CV设置需要的值后,重新触发一下该指令生效;
(4)编码器轴不支持plcopen(v2.9)库指令MC_SetPosition设置当前位置,故使用(2)的方式实现;

(1)初始化HSC0,调用库指令HSC_200
                  (2)HSC0模式设置,调用库指令HSC_SETMODE
2.程序中使用编码器轴功能
(1)使能编码器轴,必须调用轴使能,从plcopen(v2.9)中调用MC_Power
(2)读编码器轴位置和速度,从plcopen(v2.9)中调用MC_ReadVelPos
读取实际位置和速度都是转换过后的物理量,不是脉冲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