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脑网口给plc提供有线网络的方法

楼主(2023-09-04):
我们在给plc进行远程更新、远程监控时,很多时候需要给plc提供有线网络来让plc上网。但是在一般的工厂中,往往没有这样的有线网络环境。
此时我们可以利用wifi和笔记本电脑的网口来给plc提供有线网络
操作方法如下:
1. 先要使笔记本能通过网口之外的方式连上网络(比如wifi,或者手机usb共享网络)
2. 进入网络适配器选项,右键除了网口之外能上网的网络适配器,选择属性。例如(以太网3是我利用手机usb共享网络之后,显示的网络适配器):
3. 点击属性之后,选择“共享”,然后在共享里面勾选“允许其他网络用户通过此计算机的Intent来连接”;然后在“家庭网络连接”选项中选择“以太网”;最后勾选“允许其他网络用户控制或禁用共享的Intent连接”。然后点击确定。
4. 此时,我们设置共享的网络适配器(我这里是以太网3)会显示一个“共享的”字样,表示该网络已经成功的共享到了有线网络(以太网)上,此时网络共享就已经设置好了。
5. 最后我们将网线一端插入笔记本网口,另外一端插入PLC设备网口,就可以利用笔记本提供的网络来给PLC上网了。
6. 另外要注意:
(1) 如果后面要用笔记本网口上网的话,必须先将设置的共享网络适配器重新配置回非共享状态。
(2) 以太网口网口被设置为提供网络之后,它的IP地址会变为一个137网段的固定IP

楼主(2024-07-11):
如果这样还是连不上网络的话,可能是IP地址和设备网段对应不上,将其改为统一网段,另外再设置下网关和DNS即可

楼主(2025-06-28):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还是连不上网络的话,可能是IP地址和设备网段对应不上,将其改为统一网段,另外再设置下网关和DNS ...

PLC想上网,必须设置为与电脑网口同一网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