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资料

楼主(2023-09-23):
SM3_Basic轴控制指令中文版说明吗?

网友:
你好,300C系列使用Codesys编程平台,轴控指令可以看库管理器中的说明,或者你在这个在线帮助里面搜索对应指令https://help.codesys.com/,然后使用浏览器的一键翻译功能翻译为中文查看,后期我们会出一份专门的指令手册,目前只能这样子查看

楼主:
好的,谢谢,再请问一下,A3N伺服有没有对应的canopen协议的通讯地址手册,还是和modubus地址相同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再请问一下,A3N伺服有没有对应的canopen协议的通讯地址手册,还是和modubus地址相同的吗? ...

你好,A3N支持的是modbusRTU以及EtherCAT协议,不支持canopen协议,想要用CANopen协议您得选择A3S这种伺服才可以,另外通讯地址的话如果不使用CIA402轴控制而是通过周期给定位置的方式的话你可以看对应的伺服手册,这个链接是A3S手册,里面有CANopen通讯参数如何对应索引地址(120页开始)https://cotrust-web-download.oss ... 0manual%20V1.33.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