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SYS软件定时器输出错误的情况

楼主(2023-09-28):
CODESYS软件中如果定时器已经到达时间,Q点输出为1。
此时改变定时器PT值,无论改变成什么,定时器的Q点都会保持输出不变,
同时ET输出的累积值,也会保持为上次的输入值。
直到 IN断掉重启功能块后恢复正常。这现象在MagicWorksPLC中未发现。

网友:
TON是IN条件接通的话会一直计数到PT的设定值,当到达设定值以后会输出Q,此时改变PT不会累加计时,在未达到PT设定值时可以修改PT值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