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_Helical 螺旋插补指令的介绍

楼主(2023-10-11):
关于MC_Helical 螺旋插补指令的介绍
函数名:MC_Helical
参数说明:
该指令属于轴组插补指令,启用时,必须配置轴组,并且启用轴组功能后方可使用。螺旋插补属于三轴插补的类型,所以使用的时候需要建立三个轴,此处我用脉冲轴进行演示。
配置好轴组后,下载硬件组态。
在程序中使能好对应的轴,并且调用MC_GroupEnable 指令使能对应轴组。
关于指针参数的解释
此参数需使用指针索引,如&vb2000&mb2000这种参数
像此处的参数指针,使用&vb5620
那么,
VD5620就是圆心在平面上的横坐标(相对)(浮点数)
VD5624就是圆心在平面上的纵坐标(相对)(浮点数)
VD5628就是螺旋线绕圆柱体转一圈竖向位移的长度距离(浮点数)
VD5632VD5636VD5640属于预留值,暂无意义。
此参数也是使用指针索引(建议InterMode 使用0或者1号模式,这样只需控制竖向位移即可,否则指令容易产生48号报错
像此处的参数指针,使用&vb5580那么,
VD5580就是螺旋轨迹上的横坐标(相对)(浮点数)
VD5584就是螺旋轨迹上的纵坐标(相对)(浮点数)
VD5588就是螺旋线绕圆柱体竖向位移的长度距离(相对)(浮点数)
VD5592VD5596VD5600属于预留值,暂无意义。
这是测试动作的相关参数,在(200,200,0)这个位置,在平面上相对(200+5,200)这个点上规划一个圆,每次一个圆的轨迹,Z轴方向上运动100个单位。
结束位置XY点不做填写,只对Z的位移进行设置。
这是运行起来的效果,使用曲线追踪抓出来的曲线。
以上就是螺旋插补指令的相关介绍,如有错误请各位指正,互相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