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贴

楼主(2023-10-11):
请教大神一下,codesys V3 通讯传送双字数据到西门子PLC,字节顺序是反的,怎么在CODESYS里直接把字节顺序调整好传送的西门子PLC里,求设置方法或者示例,谢谢。

网友A:
可以使用swap函数来进行顺序交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swap函数来进行顺序交换

codesys里怎么没找到这个函数,西门子里有是有这个函数,但西门子里不写程序,想在codesys里直接调整好发下去,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codesys里怎么没找到这个函数,西门子里有是有这个函数,但西门子里不写程序,想在codesys里直接调整好发 ...

在库管理添加MemoryUtils库,里面就包含了swap函数,程序里面直接使用这个MEMUtils.Swap函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