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的指针用法

楼主(2023-11-21):
1.变量定义
VAR
        Axis: ARRAY[0..5] OF POINTER TO AXIS_REF_SM3;//轴为指针
        i: INT;
        j: INT;
        iAxisCommErr: ARRAY[0..5] OF INT;//轴通讯错误标记
        MC_Power: ARRAY[0..5] OF MC_Power;
END_VAR

2.程序实现
//关联轴和指针
Axis[0] := ADR(A);
Axis[1] := ADR(B);
Axis[2] := ADR(X);
Axis[3] := ADR(Y);
Axis[4] := ADR(Z1);
Axis[5] := ADR(Z2);
//使用轴指针
//以判断轴通讯是否正常为例
FOR i:=0 TO 5 BY 1 DO
        IF 100<Axis^.wCommunicationState THEN
                iAxisCommErr:=i;
        END_IF
END_FOR

//以下以使能为例
FOR j:=0 TO 5 BY 1 DO
        MC_Power[j](
        Axis:= Axis[j]^,
        Enable:= 1,
        bRegulatorOn:= 1,
        bDriveStart:= 1,
        Status=> ,
        bRegulatorRealState=> ,
        bDriveStartRealState=> ,
        Busy=> ,
        Error=> ,
        ErrorID=> );
END_FOR

3.运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