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信CTG07E屏幕触摸校准方法

楼主(2023-12-01):
     合信最新系列CTG系列7寸触摸屏,CTG07E触摸屏校准方法。
     与之前TPI系列版本触摸屏不同,在CTG系列上添加了校准保护功能,
     防止触摸屏在上电启动时被误触进入校准,导致校准失败,屏幕触摸失灵。

进入校准的方式有两种:
1、通过按触摸屏四个角进入(左上、右上、右下、左下)

此种方式可以进入的话,会进入后台界面,在后台界面电机屏幕校准,进入校准流程。

2、上述方法进入不了系统后台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重新上电HMI,上电后在屏幕任意位置按住屏幕
      即可进入校准画面。

校准流程:
根据提示可以选择进入运行环境或者按下屏幕空白处3S以上后松开,即可进入校准界面

进入校准界面后,可以看到提示,将手指轻而准确地放置在十字光标的中心点,停留至少1秒时间。当目标在屏幕上移动时,重复该动作
按照指引校准完毕之后,会跳出一个新的确认校准界面,此界面来再次确认校准的可靠性,按下确认校准按钮,将保存此次校准数据,在此按钮之外的区域按下,则放弃校准,使用之前的校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