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使用MICO通过局域网WIFI无线控制PLC

楼主(2023-12-26):
1.PLC连接路由器,设置固定的IP地址.
2.建立触摸屏项目,设备类型选择对应的平板尺寸,可以不用选择MICO.
3.选择UDP PPI,配置目标PLC的IP.
4.将编译后的HMI文件传入平板,使用MICO添加本地文件.
5.平板连上路由器对应的WiFi.
6.运行MICO工程就可以实现触摸屏无线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