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sys中站别名的使用方法

楼主(2023-12-27):
在Codesys中,可以通过设置站别名的方式,将EtherCAT通讯中未连接的从站忽略掉而不影响其他站点的正常通讯,而且别名的设置可以使从站连接顺序和组态顺序不一致,只要对应好地址即可,设置方法如下:此处以ECT从站为例,在从站属性窗口界面勾选可选的---然后在下方设置从站的站地址和ECT模块拨码保持一致即可,如果是伺服和伺服的P00号参数地址设置一致即可

这样子当设置了别名的从站连接上时会正常通讯,不连接的情况下会自动忽略掉这个从站不会影响其他正常连接从站的通讯
下图为只连接了一个ect模块的情况,未连接的ECT会自动被主站忽略,不会影响其他站点的正常通讯
当重新连接上第二个ECT后,只要站地址对应正确可直接恢复通讯,不需要进行PLC的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