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外部控制端子实现JOG功能

楼主(2023-12-30):
参数 P01=1,设置为外部速度模式;
参数 P04=1~3,使用内部速度作为速度指令;
参数 P95=0P96=正向速度P97= 反向速度,值加负号
参数 P78=16#0D0C,配置输入点功能,DI1 配置为内部指令选择 1DI2 配置为内部指令选择 2
导通 SVR_ON 信号,使能伺服驱动器进入工作状态
DI1 导通、DI2 断开,伺服会以参数 P96 作为速度指令控制电机旋转;
DI1 断开、DI2 导通,伺服会以参数 P97 作为速度指令控制电机旋转;
接线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