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SYS的自带库MODBUSFB.serverTCP的使用(SP18)

楼主(2024-03-18):
测试使用CODESYS自带仿真Control Win V3和一台CTH200的I6PLC通信,CODESYS仿真做从,
1、CODESYS的设置
首先需要在库管理器里面添加MODBUSFB的库程序
再添加一个以太网适配器Ethernet设备,然后浏览里面选择连接的网络接口(若中文报错,需在工程-工程设置-编译选项里面将允许标识符使用unicode字符勾上)
功能定义
整体定义
个体定义
具体数据寄存器定义
实例调用
2、CTH200PLC正常通过MODBUS-TCP向导生成
3、效果如图,实例是将VW0里的数据写入到从站里,同时读到VW200里面
4、注意事项
(1)在CODESYS修改地址以后,必须重新下载或者冷复位才生效,断开通信或复位无效
(2)CODESYS里开放的地址(uiNumDataItems)必须和200的向导设置的地址个数一致,不然200会通不上,报7应答错误
(3)地址计算方式:200里40001起始,对应VW0,在CODESYS里是0起始算,CTH200  VW(2*X)=CODESYS的 X 地址

(4)由于CODESYS和CTH200PLC大小端不同,读取/写入DINT或者Float类型的数据时,需要将大小端进行转换,转换方式参考下面帖子
         http://bbs.co-trust.com/forum.ph ... 26&fromuid=1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