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S平替A3S回原模式

楼主(2024-03-26):
参数设置
P3.006=50
P3.100=38
P3.101=30
P3.102=50
P3.103=20
P3.100含义:回原模式
P3.006含义:走定长的速度
P3.101含义:触发回原状态后,达到这个力就反转
P3.102含义:回原搜索速度
P3.103含义:回原爬行速度
P8.040=15
P8.040含义:定义DI2伺服输出回原完成接到I点
P8.036=23
P8.036含义:定义DI0伺服输出扭矩到达接到I点
P8.009=34
P8.009含义:定义DI1回原启动接到Q点
P2.002=0
P2.002含义:控制模式:速度模式
PB.020=站号
PB.020含义:站号
PB.020=站号
为进行modbus通讯时的伺服站号:
用焊线的方式实际上是把反转当成回原,反转的角度就是回原的距离,所以需要
Q点;
焊脚10:使PLC给伺服输出回原命令、
焊脚33:使PLC给伺服输出使能,
焊角11:PLC的输出公共端如果是24V,则11角接0V,
         PLC的输出公共端如果是0V,则11角接24V,
I点:
焊脚2 和焊脚6:接电源的0v(直流电)
焊脚3:伺服把回原完成信号发给PLC.
焊脚7:伺服把扭矩到达信号发给PLC .
PLC的公共端M接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