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3定位模块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4-03-28):
一、作为运控模块使用

1.模拟量滤波
253模块占用4AI/4AO模拟量地址,需要在系统块清除253 运动控制模块对应的通道清除滤波功能,并将系统块下载到 PLC

2.急停信号
0轴1轴使用时,要注意避免将他们对应的急停信号当作普通点使用,会导致对应轴运行不起来
0轴对应急停I0.3  1轴对应急停信号点I0.7

3.初始化和库存储区
使用 253 运动控制模块,要求在系统程序初始调用指令 MC253_INIT 以初始化系统控制变量(需且仅 需一次,即只能用 SM0.1 调用)。
EM253 运控模块使用了 V 内存空间,用户可通过“库存储区分配”自行指定库存储区地址(如下图),在用户程序中用户不得使用库所占用的地址空间。(若 CPU 后只挂了 1 EM253 模块,则库占用了 218 个字节;若挂了 2 个,则库占用了 236 个字节;若挂了 3 个,则库占用了 254 个字节;若挂了 4 个,则库占用了 272 个字节;若挂了 5 个,则库占用了 290 个字节。)
注意:EM253需要分配库存储区,SM253不需要分配库存储区,使用时应调用对应的库指令。

4.通信状态位
253 运控模块除了 MC253_INIT 之外的其它所有指令新增了通信状态位,若此状态位报警则表明通信有故障,通信信息未必可靠。此时要查看总线连接是否正常或者运控通道的模拟量滤波是否清除等。
二、作为普通IO模块使用

1.253模块DI/DO可当普通数字量用,但需使用SM253运控库函数。
如:DI控制调用MC253_READ_DI;DO控制调用MC253_DO_CTRL;
2.运控模块的编号只是内部统一,即若 PLC 3 个模块,其中模块 0 为运控模块,模块 1
非运控模块,模块 2 为运控模块,则模块 0 ID0,模块 1 不是运控模块不可控,模块 2 I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