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ic WorksPLC软件中无符号大数值整数如何处理?

楼主(2024-04-07):
我们在实际现场中有时会遇到仪表通讯读取的数值是无符号的数值,我们在程序里又需要使用这个数据进行运算或者比较就会遇到下面这种现象,因为合信软件中的16位整数比较只能是有符号比较,最大只能是32767,超过32767就会变成负值,
这样的话比较指令不会导通。
你可能会问,使用整数转换双整数不行吗?  答案是不行的,因为你在转换的时候是认为有符号的转换成了有符号,所以数值是不会变的。
解决办法:使用累加器的特性,先将VW100的数值传送到AC0   此时是将VW100的值传送到了AC0的低16位中,  然后在使用传送指令将
AC0传送到VD200中,这样就把原先识别成的有符号数转换成了双整数的的数值,这样就可以在程序中去使用这个值,而不会出现超过32767就
出现比较错误或者计算错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