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SYS中轴错误代码大全

楼主(2024-04-23):
访问下面链接可以查询到粗无代码对应的错误含义:https://content.helpme-codesys.c ... rror/SMC_ERROR.html
SMC_ERROR (ENUM)TYPE SMC_ERROR :
The enumeration SMC_ERROR contains all error numbers that can be returned by SoftMotion function blocks.SMC_ErrorString generates an error string output.
InOut:
Name
Initial
Comment
SMC_NO_ERROR
No error
SMC_DI_GENERAL_COMMUNICATION_ERROR
Communication error. The fieldbus slave is no longer instate operational.
SMC_DI_AXIS_ERROR

Axis error
SMC_DI_FIELDBUS_LOST_SYNCRONICITY
Fieldbus has lost synchronicity
SMC_DI_SWLIMITS_EXCEEDED
Position outside of permissible range of SWLimit
SMC_DI_HWLIMITS_EXCEEDED
Hardware end switch is active
SMC_DI_LINEAR_AXIS_OUTOFRANGE
This error occurs if a linear axis has more than 2^15 32-bit overflowsof the position in increments
SMC_DI_HALT_OR_QUICKSTOP_NOT_SUPPORTED
Drive status Halt or Quickstop is not supported
SMC_DI_VOLTAGE_DISABLED
Drive has no power
SMC_DI_IRREGULAR_ACTPOSITION
This error is no longer used
SMC_DI_POSITIONLAGERROR
Position lag error. Difference between set and currentposition exceeds the given limit
SMC_DI_HOMING_ERROR
Homing error reported by axis
SMC_DI_LICENSING_ERROR
A problem with the license occurred
SMC_DI_DRIVE_LIMIT_ACTIVE
A limit of the drive is active, for example an i²t error hasoccurred.
SMC_REGULATOR_OR_START_NOT_SET
Controller enable not done or brake applied
SMC_WRONG_CONTROLLER_MODE
Axis in wrong controller mode
SMC_INVALID_ACTION_FOR_LOGICAL
Invalid action at logical axis
SMC_AXIS_IS_NOT_OPERATIONAL
Axis is not operational wCommunicationState <> 100
SMC_FB_WASNT_CALLED_DURING_MOTION
Motion creating module has not been called again before endof the motion
SMC_AXIS_IS_NO_AXIS_REF
Type of given AXIS_REF variable is not AXIS_REF
SMC_AXIS_REF_CHANGED_DURING_OPERATION
AXIS_REF variable has been exchanged while the modulewas active.
SMC_FB_ACTIVE_AXIS_DISABLED
Axis disabled while being moved. MC_Power.bRegulatorOn
SMC_AXIS_NOT_READY_FOR_MOTION
Axis in its current state cannot execute a motion command, because theaxis doesn’t signal currently that it follows the target values.
SMC_AXIS_ERROR_DURING_MOTION
The drive reported an error during an ongoing movement.
SMC_FB_CALLED_FROM_WRONG_TASK
The function block was called from the wrong task.
SMC_VD_MAX_VELOCITY_EXCEEDED
Maximum velocity fMaxVelocity exceeded
SMC_VD_MAX_ACCELERATION_EXCEEDED
Maximum acceleration fMaxAcceleration exceeded
SMC_VD_MAX_DECELERATION_EXCEEDED
Maximum deceleration fMaxDeceleration exceeded
SMC_3SH_INVALID_VELACC_VALUES
Invalid velocity, acceleration, deceleration, or jerk values
SMC_3SH_MODE_NEEDS_HWLIMIT
Mode requests for safety reasons use of end switches.
SMC_FRC_NO_FREE_HANDLE
No free handle has been sent to open file.
SMC_MAC_INITIALIZATION_FAILED
Initialization of SMC_MultiAcyclicCommunicator notsuccessful
SMC_MAC_INVALID_TASK_HANDLE
The axis has got an invalid handle
SMC_MAC_TOO_MANY_TASKS
Too many tasks with SDO-producing axes
SMC_MAC_ATOMIC_ADD_FAILED
Atomic add failed
SMC_SDO_INVALID_DATALENGTH
SDO-read lead to invalid datalength (> 4)
SMC_SCM_NOT_SUPPORTED
Mode not supported
SMC_SCM_AXIS_IN_WRONG_STATE
In current mode, controller mode cannot be changed.
SMC_SCM_INTERRUPTED
SMC_SetControllerMode has been interrupted byMC_Stop or errorstop.
SMC_ST_WRONG_CONTROLLER_MODE
Axis not in correct controller mode.  Deprecated, no longer returned bySMC_SetTorque.
SMC_RAG_ERROR_DURING_STARTUP
Error at startup of the axis group
SMC_RAG_ERROR_AXIS_NOT_INITIALIZED
The axis is not yet in the required state.
SMC_PP_WRONG_AXIS_TYPE
The function block does not support virtual or logical axes.
SMC_PP_NUMBER_OF_ABSOLUTE_BITS_INVALID
The number of absolute bits is invalid, must be in the range8 .. 32.
SMC_NEGATIVE_MODULO_PERIOD
The modulo period is negative, this is not supported.
SMC_CGR_ZERO_VALUES
The value zero is invalid for iRatioTechUnitsNum anddwRatioTechUnitsDenom.
SMC_CGR_DRIVE_POWERED
Gearing parameters must not be changed as long as the driveis under control.
SMC_CGR_INVALID_POSPERIOD
Invalid modulo period (<= 0 or greater than half the busbandwidth)
SMC_CGR_POSPERIOD_NOT_INTEGRAL
The modulo period in increments is not an integer, but the modulo-handlingis done by the drive.
SMC_FRACTION_TECH_UNITS_INVALID
The fraction describing the conversion between increments and technicalunits is not initialized properly.  (Zero numerator or denumerator.)
SMC_P_FTASKCYCLE_EMPTY
Axis contain no information on cycle time (fTaskCycle = 0).
SMC_R_NO_ERROR_TO_RESET
Axis without error
SMC_R_DRIVE_DOESNT_ANSWER
Axis does not perform error-reset.
SMC_R_ERROR_NOT_RESETTABLE
Error could not be reset.
SMC_R_DRIVE_DOESNT_ANSWER_IN_TIM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axis did not work.
SMC_R_CANNOT_RESET_COMMUNICATION_ERROR
If there is communication error, it cannot be reset
SMC_RP_PARAM_UNKNOWN
Parameter number unknown
SMC_RP_REQUESTING_ERROR
Error during transmission to the drives. See error number infunction block instance ReadDriveParameter.
SMC_RP_DRIVE_PARAMETER_NOT_MAPPED
No assignment for drive parameters available
SMC_RP_PARAM_CONVERSION_ERROR
Conversion of the value to / from the drive parameters failed.
Unknown SoftMotion parameters
SMC_WP_PARAM_INVALID
Parameter number unknown or writing not allowed
SMC_WP_SENDING_ERROR
See error number in function block instanceWriteDriveParameter
SMC_WP_DRIVE_PARAMETER_NOT_MAPPED
No assignment for drive parameters available
SMC_WP_PARAM_CONVERSION_ERROR
Conversion of the value to / from the drive parameters failed
Unknown SoftMotion parameters
SMC_H_AXIS_WASNT_STANDSTILL
Axis was not in standstill state.
SMC_H_AXIS_DIDNT_START_HOMING
Drive did not start homing.
SMC_H_AXIS_DIDNT_ANSWER
Drive did not reply, when homing was done.
SMC_H_ERROR_WHEN_STOPPING
Error at stop after homing. Deceleration may not be set.
SMC_H_AXIS_IN_ERRORSTOP
Drive is in errorstop status. Homing cannot be executed.
SMC_MS_UNKNOWN_STOPPING_ERROR
Unknown error at stop
SMC_MS_INVALID_ACCDEC_VALUES
Invalid velocity, acceleration, deceleration, or jerk values
SMC_MS_DIRECTION_NOT_APPLICABLE
Direction = shortest not applicable
SMC_MS_AXIS_IN_ERRORSTOP
Drive is in errorstop status. Stop cannot be executed
SMC_BLOCKING_MC_STOP_WASNT_CALLED
Instance of MC_Stop blocking the axis by Execute = TRUEhas not been called yet. MC_Stop (Execute = FALSE) has to be called.
SMC_MS_AXIS_ALREADY_STOPPING
Cannot interrupt an ongoing MC_Stop
SMC_UNKNOWN_TASK_INTERVAL
The task interval of the bus task could not be determined.
SMC_MA_INVALID_VELACC_VALUES
Invalid velocity or acceleration values
SMC_MA_INVALID_DIRECTION
Direction error
SMC_MR_INVALID_VELACC_VALUES
Invalid velocity or acceleration values
SMC_MR_INVALID_DIRECTION
Direction error
SMC_OVR_INVALID_OVERRIDE_FACTORS
Invalid velocity, acceleration or jerk override factor
SMC_MAD_INVALID_VELACC_VALUES
Invalid velocity or acceleration values
SMC_MAD_INVALID_DIRECTION
Direction error
SMC_MSI_INVALID_VELACC_VALUES
Invalid velocity, acceleration, deceleration, or jerk values
SMC_MSI_INVALID_DIRECTION
Direction error
SMC_MSI_INVALID_EXECUTION_ORDER
Except from aborting, don’t call a major mvt-FB afterSMC_MoveSuperimposed
SMC_LOGICAL_NO_REAL_AXIS
No longer used; only for compatibility
SMC_MV_INVALID_ACCDEC_VALUES
Invalid velocity, acceleration, deceleration, or jerk values
SMC_MV_DIRECTION_NOT_APPLICABLE
Direction = shortest/fastest not applicable
SMC_PP_ARRAYSIZE
Erroneous array size
SMC_PP_STEP0MS
Step time = t#0s
SMC_VP_ARRAYSIZE
Erroneous array size
SMC_VP_STEP0MS
Step time = t#0s
SMC_AP_ARRAYSIZE
Erroneous array size
SMC_AP_STEP0MS
Step time = t#0s
SMC_TP_TRIGGEROCCUPIED
Trigger already active
SMC_TP_COULDNT_SET_WINDOW
DriveInterface does not support the window function.
SMC_TP_COMM_ERROR
Communication error
SMC_TRIGGER_OUT_OF_RANGE
The trigger number is not in the allowed range.
SMC_LATCH_IN_CONTROLLER_NOT_SUPPORTED
The mode latch in controller got deprecated and isnot supported anymore.
SMC_AT_TRIGGERNOTOCCUPIED
Trigger already de-allocated
SMC_MCR_INVALID_VELACC_VALUES
Invalid velocity, acceleration, deceleration, or jerk values
SMC_MCR_INVALID_DIRECTION
Invalid direction
SMC_MCA_INVALID_VELACC_VALUES
Invalid velocity, acceleration, deceleration, or jerk values
SMC_MCA_INVALID_DIRECTION
Invalid direction
SMC_MCA_DIRECTION_NOT_APPLICABLE
Direction = fastest not applicable
SMC_SDL_INVALID_AXIS_STATE
SMC_ChangeDynamicLimits may only be called in state standstill.or power_off.
SMC_SDL_INVALID_VELACC_VALUES
Invalid velocity, acceleration, deceleration, or jerk values
SMC_SACF_INVALID_DYNAMIC_FACTOR
SMC_SetAdditionalConversionFactors: One of the factors hasan invalid value.
SMC_CR_NO_TAPPETS_IN_CAM
Cam does not contain any tappets.
SMC_CR_TOO_MANY_TAPPETS
Tappet group ID exceeds MAX_NUM_TAPPETS
SMC_CR_MORE_THAN_32_ACCESSES
More than 32 accesses on one CAM_REF
SMC_CI_NO_CAM_SELECTED
No cam selected
SMC_CI_MASTER_OUT_OF_SCALE
Master axis out of valid range
SMC_CI_RAMPIN_NEEDS_VELACC_VALUES
Velocity and acceleration values must be specifiedfor ramp_in function
SMC_CI_SCALING_INCORRECT
Scaling variables fEditor/TableMasterMin/Max are notcorrect
SMC_CI_TOO_MANY_TAPPETS_PER_CYCLE
Too many tappets became active during one cycle
SMC_CI_MORE_THAN_32_ACCESSES
More than 32 accesses on one CAM_REF
SMC_CB_NOT_IMPLEMENTED
Function block for the given cam format is not implemented
SMC_GI_RATIO_DENOM
RatioDenominator = 0
SMC_GI_INVALID_ACC
Acceleration invalid
SMC_GI_INVALID_DEC
Deceleration invalid
SMC_GI_MASTER_REGULATOR_CHANGED
Master changed regulator state (on -> off or off -> on)while coupling with slave was active.
SMC_GI_INVALID_JERK
Jerk invalid
SMC_PH_INVALID_VELACCDEC
Velocity and acceleration/deceleration valuesinvalid
SMC_PH_ROTARYAXIS_PERIOD0
Rotation axis with fPositionPeriod = 0
SMC_NO_CAM_REF_TYPE
Type of given cam is not MC_CAM_REF.
SMC_CAM_TABLE_DOES_NOT_COVER_MASTER_SCALE
Master area, xStart and xEnd, from CamTable isnot covered by curve data.
SMC_CAM_TABLE_EMPTY_MASTER_RANGE
Cam data table has empty master range.
SMC_CAM_TABLE_INVALID_MASTER_MINMAX
Cam data master has invalid max-, min-values.
SMC_CAM_TABLE_INVALID_SLAVE_MINMAX
Cam data slave has invalid max-, min-values.
SMC_CAM_INVALID_ELEMENT_COUNT
The element count of the cam must be > 0.
SMC_GIP_MASTER_DIRECTION_CHANGE
During coupling of slave axis, master axis has changeddirection of rotation.
SMC_GIP_SLAVE_REVERSAL_CANNOT_BE_AVOIDED
Input AvoidReversal is set, but slave reversal cannot beavoided.
SMC_GIP_AVOID_REVERSAL_FOR_FINITE_AXIS
Input AvoidReversal must not be set for finite slaveaxes.
SMC_GIP_MASTERSTARTDISTANCE_MUST_BE_ZERO_BUFFERED
If BufferMode is not Aborting, then MasterStartDistance mustnot be positive.
SMC_GIP_CANNOT_START_SYNC
The synchronisation cannot be started.  This can happen when GearInPos is commandedas a buffered or blending movement and the master is in standstill when it becomesactive.
SMC_BC_BL_TOO_BIG
Gear backlash fBacklash too large (> position periode/2)
SMC_QPROF_DIVERGES
Internal error: computation of quadratic trajectory failed
SMC_QPROF_INVALID_PARAMETER
Internal error: computation of quadratic trajectory failed
SMC_QPROF_NO_RESULT
Internal error: computation of quadratic trajectory failed
SMC_QPROF_INVALID_NEW_LBD
Internal error: computation of quadratic trajectory failed
SMC_QPROF_BAD_NEGOTIATION
Internal error: computation of quadratic trajectory failed
SMC_QPROF_INVALID_INTERVAL
Internal error: computation of quadratic trajectory failed
SMC_QPROF_NOT_ENOUGH_PHASES
Internal error: computation of quadratic trajectory failed
SMC_TG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computation of quadratic trajectory failed
SMC_SRT_NOT_STANDSTILL_OR_POWEROFF
Action only permitted in standstill or power_off.
SMC_SRT_INVALID_RAMPTYPE
Invalid ramp type
SMC_SMT_NOT_STANDSTILL_OR_POWEROFF
Action only permitted in standstill or power_off.
SMC_SMT_INVALID_MOVEMENTTYPE_OR_POSITIONPERIOD
Invalid motion type or position period
SMC_SMT_AXIS_NOT_VIRTUAL
Function block only applicable to virtual axis.
SMC_NO_LICENSE
Target is not licensed for CNC.
SMC_INT_VEL_ZERO
Path cannot be processed because set velocity = 0.
SMC_INT_NO_STOP_AT_END
Last object of path has end velocity <> 0.
SMC_INT_DATA_UNDERRUN
Warning: GEOINFO-List processed in DataIn but end of list not reached.
Reason:

  • EndOfList of the queue in DataIn not be set
  • SMC_Interpolator faster than path generating function blocks
SMC_INT_VEL_NONZERO_AT_STOP
Velocity at Stop > 0
SMC_INT_TOO_MANY_RECURSIONS
Too much SMC_Interpolator recursions. SoftMotion error
SMC_INT_NO_CHECKVELOCITIES
SMC_CheckVelocities is not the last processed functionblock, that accesses to the OutQueue-data by poqDataIn.
SMC_INT_PATH_EXCEEDED
Internal or numeric error
SMC_INT_VEL_ACC_DEC_ZERO
Velocity and acceleration / deceleration is nullor to low
SMC_INT_DWIPOTIME_ZERO
FB called with dwIpoTime = 0
SMC_INT_JERK_NONPOSITIVE
Jerk invalid because jerk must be positive
SMC_INT_QPROF_DIVERGES
Internal error. Computation of the quadratic velocityprofile does not converge.
SMC_INT_INVLALID_VELOCITY_MODE
Invalid velocity mode
SMC_INT_TOO_MANY_AXES_INTERPOLATED
More than the allowed number of axes has been interpolated.You are using a restricted version.
SMC_INT_DEGENERATE_SEGMENT
The segment is numerically degenerate: It is very short andat the end of the queue. It should be ignored.
SMC_HIGH_CURVATURE_SPLINE
Computation of interpolation point failed because the curvature of the spline is too high.Try changing the path to avoid sharp corners.
SMC_INT2DIR_BUFFER_TOO_SMALL
Warning: poqDataIn of OutQueue is created too small.Adherence of stops not guaranteed.
SMC_INT2DIR_PATH_FITS_NOT_IN_QUEUE
Path does not go completely in queue.
SMC_XINT_INVALID_DIRECTION
Direction input has an invalid value.
SMC_XINT_NOINTERSECTION
Could not determine position on CNC path for the givenx-position.
SMC_WAR_INT_OUTQUEUE_TOO_SMALL
Warning: poqDataIn of OutQueue is created too small.Adherence of stops not guaranteed
SMC_WAR_END_VELOCITIES_INCORRECT
Warning: Final velocities inconsistent
SMC_CV_ACC_DEC_VEL_NONPOSITIVE
Invalid velocity, acceleration, deceleration, or jerk values
SMC_CA_INVALID_ACCDEC_VALUES
Invalid velocity, acceleration, deceleration, or jerk values
SMC_TOK_INCOMPLETE_TOKEN_AT_END_OF_INPUT
The input has been exhausted, but there is still anunfinished token
SMC_TOK_NOT_A_VALID_TOKEN
The input does not match any token type
SMC_TOK_AMBIGUOUS_INPUT
The input is ambiguous, it could be more than one token type
SMC_TOK_STRING_TOO_LONG_FOR_TOKEN
The string is too long to be stored in a token.(Too long string literal, variable name or identifier?)
SMC_TOK_INVALID_NUMLIT
Invalid number literal.
SMC_PRS_FUNC_DECL_TOO_FEW_ARGUMENTS
Too less arguments provided for function inside G-Code
SMC_PRS_FUNC_DECL_TOO_MANY_ARGUMENTS
Too many arguments provided for function inside G-Code
SMC_PRS_FUNC_DECL_WRONG_ARGUMENT_TYPE
Check of argument types matching function declarationreturned error
SMC_PRS_LOCAL_VAR_NOT_FOUND
Could not find local variable on stack
SMC_PRS_INVALID_STRING
Could not read string from token
SMC_PRS_TOO_MANY_CLOSING_BRACKETS
Got more closing than opening brackets
SMC_PRS_TOO_MANY_OPENING_BRACKETS
Got more opening than closing brackets
SMC_PRS_NO_SUCH_INFIX_OPERATOR
Did not find infix-operator
SMC_PRS_NO_SUCH_PREFIX_OPERATOR
Did not find prefix-operator
SMC_PRS_OPERATOR_INVALID_PRECEDENCE
Got two operators with equal precedence but non-equalassociativity
SMC_PRS_NOT_A_TERM
Expected a valid term
SMC_PRS_EXPRESSION_INVALID_SEQUENCE
Found invalid sequence of tokens inside expression
SMC_PRS_TOO_MANY_TERMS
Got more terms than expected
SMC_PRS_STACK_OVERFLOW
Could not parse an expression because the stack is too small
SMC_PRS_VAR_NAME_ALREADY_USED
The name of a subprogram parameter or variable is already used for a differentsubprogram parameter or variable.
SMC_PRS_INCOMPLETE_SENTENCE_IN_TOKEN_QUEUE
The input token queue of the g-code parser does not hold a completeg-code sentence.
SMC_PRS_TOO_MANY_SUBPROGRAMS
The subprogram declaration could not be stored because the symbol table capacityhas been exceeded.
SMC_PRS_TOO_MANY_SUBPROGRAM_PARAMETERS
The maximum number of subprogram parameters has beenexceeded.
SMC_PRS_SUBPROGRAM_LOOKUP_FAILED
The lookup of the subprogram declaration failed.  Maybe the subprogram name isincorrect, or the search path for subprograms is incomplete.Is the file name all lower case?
SMC_PRS_VAR_NOT_FOUND
Did not find variable in symbol table
SMC_PRS_TOKEN_TYPE_UNKNOWN
Token type unknown
SMC_PRS_GOT_NO_TERM
No term after G-address
SMC_PRS_INVALID_VAR_TYPE
Unknown variable type (not LREAL, BOOL, or STRING).
SMC_PRS_UNEXPECTED_TOKEN
A token of a different type (e.g. an operator or identifier)was expected here.
SMC_PRS_ID3_EXPECTED
An identifier with length three or longer was expected here.
SMC_PRS_ID_TOO_LONG
The identifier is too long (more than 80 characters).
SMC_PRS_GADDRESS_EXPECTED
A G-address (such as ‘G’, ‘F’, ‘X’) was expected here.
SMC_PRS_NWORD_EXPECTED
An N-word (such as ‘N10’) was expected here.
SMC_PRS_NWORD_INVALID_SENTENCE_NUMBER
The sentence number is not in the range [0, …,16#FFFFFFFF].
SMC_PRS_NWORD_SENTENCE_NUMBER_NO_NUMBER_LITERAL
The sentence number must be a number literal.  (For example,expressions are not allowed.)
SMC_PRS_USE_OF_RESERVED_KEYWORD
The identifier is a keyword reserved for future use thatcannot be used here.
SMC_PRS_SUBPROGRAMS_SIGNATURE_MISMATCH
The subprogram declaration has already been read with a differentsignature or an error.
SMC_PRS_INITIAL_VALUE_HAS_WRONG_TYPE
The initial value has the wrong type for this local variable
SMC_PRS_TOO_MANY_LOCAL_VARIABLES
The maximum number of subprogram parameters has beenexceeded.
SMC_PRS_SUBPROG_MUST_BE_FIRST_SENTENCE
A subprogram declaration must be the first sentence in ag-code file.
SMC_PRS_ONLY_ONE_SUBPROGRAM_PER_FILE_ALLOWED
Only one subprogram is allowed in a g-code file.
SMC_PRS_LET_AFTER_REGULAR_SENTENCE
A LET declaration is not allowed after a regular g-codesentence.
SMC_PRS_UNMATCHED_END_SUBPROGRAM
The END_SUBPROGRAM sentence is not matched by a subprogramdeclaration.
SMC_PRS_UNEXPECTED_TOKENS_AFTER_SUBPROGRAM
After END_SUBPROGRAM, no more tokens are allowed.
SMC_PRS_MISSING_END_SUBPROGRAM
A subprogram is not terminated by END_SUBPROGRAM.
SMC_PRS_USE_OF_KEYWORD
The identifier is a keyword that cannot be used here.
SMC_PRS_DYNCALL_EXPECTED_SUBNAME_EXP
The first argument to a DYNCALL must be an expressionfor the subprogram name.
SMC_PRS_DYNCALL_EXPECTED_SUBNAME_TYPE_STRING
The first argument to a DYNCALL (subprogram name)must have type STRING.
SMC_DEC_ACC_TOO_LITTLE
Acceleration value impermissible
SMC_DEC_RET_TOO_LITTLE
Deceleration value impermissible
SMC_DEC_OUTQUEUE_RAN_EMPTY
Data underrun. Queue has been read and is empty.
SMC_DEC_JUMP_TO_UNKNOWN_LINE
Jump to line cannot be executed because line number isunknown.
SMC_DEC_INVALID_SYNTAX
Syntax invalid
SMC_DEC_3DMODE_OBJECT_NOT_SUPPORTED
Objects are not supported in 3D mode.
SMC_DEC_NEGATIVE_PERIOD
Negative value as a period of additional axes invalid
SMC_DEC_DIMENSIONS_EXCLUSIVE_AU
Not both axes A and U are interpolated. PA and PU aremutually exclusive.
SMC_DEC_DIMENSIONS_EXCLUSIVE_BV
Not both axes B and V are interpolated. PB and PV aremutually exclusive.
SMC_DEC_DIMENSIONS_EXCLUSIVE_CW
Not both axes C and W are interpolated. PC and PW aremutually exclusive.
SMC_DEC_DCS_NOT_ALL_OF_ABC_GIVEN
For G54/G55/G56, either all of A,B,C or none must be given iforientation mode is not equal to SMC_ORI_CONVENTION.ADDAXES.
SMC_DEC_DCS_2D_NOT_IN_XY_PLANE
The z-axis of the decoder CS must be equal to the z-axis of themachine CS.
SMC_DEC_CIRCLE_NON_UNIFORM_SCALING
Scaling would distort commanded circle or ellipse.
SMC_DEC_ROTATION_AFFECTS_SCALING
New relative rotation of the DCS (G55) would affect thescaling
SMC_DEC_DCS_NOT_ALL_OF_IJK_GIVEN
For G54/G55/G56, either all of I,J,K or none must be given.
SMC_IPR_LOCAL_VAR_UNKNOWN_TYPE
Local variable cannot be read due to invalid type
SMC_IPR_LVALUE_WRONG_TYPE
The variable that’s supposed to be written on does not havethe correct type.
SMC_IPR_EVAL_STACK_OVERFLOW
Could not evaluate an expression because the evaluationstack is too small
SMC_IPR_NOT_A_NUMBER
Numeric term became NaN
SMC_IPR_DIVISION_BY_ZERO
Division by zero
SMC_IPR_INVALID_SCALING_FACTORS
Invalid scaling factors
SMC_IPR_INTERPRETER_STACK_IMBALANCE
On subprogram return, the interpreter stack ran empty.Internal error.
SMC_IPR_INTERPRETER_STACK_OVERFLOW
The interpreter stack is too small.  Too many local variables inthe g-code or too many subprograms active.
SMC_IPR_INVALID_INTERPRETER_STACK_BUFFER
The given buffer for the interpreter stack is either 0 or smallerthan 1024 bytes.
SMC_IPR_BUFFER_TOO_SMALL
The buffer for the outqueue is too small.
SMC_DNCCS_NO_DATA
No data available at all
SMC_DNCCS_TOO_MANY_CALLSTACKS
Too many different callstacks between current state ofinterpreter and iObjNo
SMC_DNCCS_INVALID_PROGRAM_INDEX
Invalid program index
SMC_DNCCS_TOO_MANY_PROGRAMS
Too many different programs
SMC_DNCCS_WRONG_TASK
FB called in wrong task
SMC_GCV_BUFFER_TOO_SMALL
Buffer too small
SMC_GCV_BUFFER_WRONG_TYPE
Buffer elements have wrong type.
SMC_GCV_UNKNOWN_IPO_LINE
Current line of the Interpolator could not be found.
SMC_CNC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in CNC
SMC_PATH_MAX_HPOINTS_EXCEEDED
The path element cannot hold H Switch points more than MAX_IPOSWITCHES.Adjust the switching points with different ‘O’ values or reduce the number ofH points per path element.
SMC_TRC_G75_NOT_ALLOWED
G75 not allowed during tool radius correction
SMC_TRC_QUEUE_FULL_NON_CARTESIAN
Queue full, but no further cartesian element
SMC_TRC_SPLINE3D_5_NOT_SUPPORTED
Tool radius correction does not support movement typeSPLINE3D_5
SMC_TRC_PLANE_CHANGE_NOT_ALLOWED
Plane change not allowed during tool radius correction
SMC_CNC_INVALID_GEOINFO
An invalid path element has been created, probably due to invalid inputvalues (too large tool radius or similar)
SMC_CNC_CANNOT_APPEND_TO_OUTQUEUE
A path element could not be appended to the out queue.Internal error of a path preprocessing function block.
SMC_NAV_MAX_SUBPROGRAM_NESTING_EXCEEDED
The maximum nesting level for subprogram calls has beenexceeded.
SMC_NAV_RETURN_FROM_MAIN
A return statement from the main g-code program is notallowed.
SMC_NAV_SUBPROGRAM_DECLARATION_NOT_FOUND
The declaration of a subprogram has not been found in the subprogramCNC file.
SMC_NAV_NOT_ENOUGH_SPACE_FOR_COMPLETE_SENTENCE
The next g-code sentence could not be added to the output sentencequeue because there was not enough space left.
SMC_NO_CNC_REF_TYPE
Given CNC program is not of type SMC_CNC_REF
SMC_NO_OUTQUEUE_TYPE
Given OutQueue is not of type SMC_OUTQUEUE
SMC_GEOINFO_BUFFER_MISALIGNED
4-byte aligned buffer part is not used in pbyBuffer
SMC_3D_MODE_NOT_SUPPORTED
Function block only works with 2D paths.
SMC_SAA_SMOOTHAREA_TOO_LARGE
Range for smoothing too large
SMC_SAA_SP_INVALID_INPUT
Invalid input dSmoothingPart ]0..1]
SMC_SA_QUEUE_NOT_IN_BUFFER
SMC_SegmentAnalyzer detects that OutQueue buffer isfull but not completed. The function block can only operatewhen OutQueue fits the buffer completely.
SMC_SA_QUEUE_CHANGED_DURING_OP
OutQueue buffer changed while the function block isoperating on them.
SMC_OS_INVALID_PARAMETER
Invalid input value in dSplittingParameter
SMC_BSSP_IPO_NOT_ACTIVE
Position cannot be saved. Interpolator is inactive
SMC_BS_SAVEDPOS_NOT_REACHED
Saved position has not been found so far. It is probably ona different path.
SMC_BS_NO_POS_STORED
Structure passed in ePos contains no saved position.SMC_BlockSearchSavePos is not executed or in a wrongway.
SMC_INVALID_FEATURE_FLAG
Feature flag must be in the range {1, .., 31}.
SMC_SMB_HFUN_NOT_SUPPORTED
Function block does not support h-functions.
SMC_SMB_ONLY_3DMODE
Function block only works in 3D-Mode.
SMC_SMB_ERROR_COMPUTING_SPLINE
Internal error computing the spline.
SMC_SMM_INVALID_PARAM_NUMBER
wAdditionalParameter is too big
SMC_INVALID_PARAMETER
The value of one of the inputs is invalid.
SMC_BLENDING_NOT_SUPPORTED_BY_PREVIOUS_MOVEMENT
The previous movement does not support blending.
SMC_BUFFERED_NOT_SUPPORTED_BY_PREVIOUS_MOVEMENT
The previous movement does not support buffered movements.
SMC_INHERIT_OWNER_ACTIVE_MOVEMENT_NOT_CALLED
Cannot inherit owner because the active movementhas not been not called yet in this cycle.  Internal error.
SMC_MOVING_WITHOUT_ACTIVE_MOVEMENT
The axis is moving but there is no active movement function block.Missing follow-up movement after movement that does notend in standstill?
SMC_BUFFER_MODE_NOT_SUPPORTED
The configured BufferMode is not supported by the commandedmovement.
SMC_ERROR_IN_A_PREVIOUS_MOVEMENT
An error occured in a previous movement.
SMC_MORE_THAN_ONE_MOVEMENT_PER_INSTANCE
Only one busy buffered/blending movement per FB instance isallowed.
SMC_RNCF_FILE_DOESNT_EXIST
File does not exist
SMC_RNCF_NO_BUFFER
No buffer allocated
SMC_RNCF_BUFFER_TOO_SMALL
Buffer too small
SMC_RNCF_DATA_UNDERRUN
Data underrun. Buffer has been read, is empty.
SMC_RNCF_VAR_COULDNT_BE_REPLACED
Placeholder variable could not be replaced.
SMC_RNCF_NOT_VARLIST
Input pvl does not point to a SMC_VARLIST object.
SMC_RNCF_NO_STRINGBUFFER
Input pStringBuffer is not used or does not point to avariable of type SMC_StringBuffer
SMC_RNCF_STRINGBUFFER_OVERRUN
In the CNC program more different strings are used than thestring buffer can hold.
SMC_RNCF_SUBPROGRAM_FILE_NOT_FOUND
The file for a subprogram could not be found.
SMC_RNCF_FILE_CANNOT_DETERMINE_SIZE
The file size could not be determined.
SMC_RNCQ_FILE_DOESNT_EXIST
File could not be opened.
SMC_RNCQ_NO_BUFFER
No buffer defined
SMC_RNCQ_BUFFER_TOO_SMALL
Buffer too small
SMC_RNCQ_UNEXPECTED_EOF
Unexpected end of file
SMC_ADL_FILE_CANNOT_BE_OPENED
File could not be opened
SMC_ADL_BUFFER_OVERRUN
Buffer overrun. WriteToFile must be called morefrequently.
SMC_RCAM_FILE_DOESNT_EXIST
File could not be opened.
SMC_RCAM_TOO_MUCH_DATA
Saved cam too big
SMC_RCAM_WRONG_COMPILE_TYPE
Wrong compilation mode
SMC_RCAM_WRONG_VERSION
File has wrong version
SMC_RCAM_UNEXPECTED_EOF
Unexpected end of file
SMC_WDPF_CHANNEL_OCCUPIED
This error is obsolete and is maintained only for compatibility.SMC_WDPF_TIMEOUT_PREPARING_LIST
SMC_WDPF_CANNOT_CREATE_FILE
This error is obsolete and is maintained only for compatibility.File could not be created.
SMC_WDPF_ERROR_WHEN_READING_PARAMS
This error is obsolete and is maintained only for compatibility.Error at reading the parameters.
SMC_WDPF_TIMEOUT_PREPARING_LIST
This error is obsolete and is maintained only for compatibility.Timeout during preparing the parameter list.
SMC_ENC_DENOM_ZERO
Nominator of the conversion factor dwRatioTechUnitsDenomof the Encoder reference is 0
SMC_ENC_AXISUSEDBYOTHERFB
Other module trying to process motion on the Encoder axis
SMC_ENC_FILTER_DEPTH_INVALID
Filter depth is invalid
SMC_INTERNAL_ERROR_INIT_MOVEMENT
An internal error occurred during initialization of a newmovement.
SMC_INVALID_AXIS_TYPE
Invalid axis type, not finite or modulo (internal error)
SMC_PCCQ_POINTBUFFERTOOSMALL
Buffer pBuffer too small
SMC_PCCQ_INPUTBUFFERFULLBUTNOTFINALIZED
The function block must be applied to a path that fitscompletely in the buffer.
SMC_AXIS_GROUP_WRONG_STATE
The axis group is in the wrong state for the requestedoperation.
SMC_AXIS_GROUP_TOO_MANY_AXES
More than the maximum allowed number of axes has been addedto an axis group.
SMC_AXIS_GROUP_INVALID_DYNLIMITS
The dynamic limits of a single axis are invalid.(fSWMaxVelocity/Acceleration/Deceleration/Jerk)
SMC_AXIS_GROUP_INVALID_COORD_SYSTEM
The given coordinate system is invalid for the requestedoperation
SMC_AXIS_GROUP_SINGLE_AXIS_ERROR
An axis of the axis group is in state error
SMC_MOVE_INVALID_BUFFER_MODE
The given buffer mode is not supported
SMC_MOVE_INVALID_DYNAMIC_FACTOR
The dynamic factor is not in the range ]0 .. 1]
SMC_MOVE_INVALID_DYNAMICS
The dynamic limits for the movement are invalid.
SMC_AXIS_GROUP_AXIS_NOT_PART_OF_GROUP
The given axis is not part of the axis group.
SMC_AXIS_GROUP_NOT_SUPPORTED
The requested operation is not supported
SMC_AXIS_GROUP_KINEMATICS_NOT_SET
No kinematic configuration has been configured.
SMC_AXIS_GROUP_WRONG_NUMBER_OF_AXES
The number of axes is not equal to the number of axesneeded by the kinematic transformation
SMC_AXIS_GROUP_INTERRUPTED_BY_SINGLE_AXIS
A coordinated movement has been interrupted by a singleaxis movement.
SMC_AXIS_GROUP_FOLLOW_SETVALUES
An error in an axis of the axis group occurred whilefollowing the computed set values.
SMC_AXIS_GROUP_TOO_MANY_DEPENDENCIES
An axis group cannot depend on more than one master axisgroup.
SMC_AXIS_GROUP_MUTUAL_DEPENDENCY
An axis group A may not depend on another axis group thatdepends on A.
SMC_AXIS_GROUP_DEPENDENCY_IN_DIFFERENT_TASK
A dependant axis group must be executed in the same task.
SMC_AXIS_GROUP_AXIS_IN_DIFFERENT_TASK
An axis belonging to an axis group must be executed in thesame task.
SMC_AXIS_GROUP_PCS_STILL_IN_USE
A second activation of the function block occurred while the PCSwas still used by buffered motion commands.
SMC_AXIS_GROUP_CMD_ABORTED_DUE_TO_ERROR
An error ocurred in a previous motion command.
SMC_AXIS_GROUP_INVALID_PARAMETER
A parameter of an administrative function block is invalid.
SMC_AXIS_GROUP_UNSUPPORTED_RAMPTYPE
One of the axes of the group uses an unsupported ramp type.Only trapez and quadratic are supported.
SMC_MOVE_INVALID_TRANSITION_PARAMETER
invalid transition parameter
SMC_AXIS_GROUP_CPTR_CANNOT_FOLLOW
CP-Tracking: Cannot keep the path;try to reduce the dynamics on the path and / or the dynamics when entering CP-Tracking.
SMC_AXIS_GROUP_CONTINUE_WRONG_POSITION
Current position does not allow continuation.  When continuing in a dynamiccoordinate system (e.g. in a PCS that is following a rotary table), this errormight be caused by not having used SMC_GroupUpdateContinueData.
SMC_AXIS_GROUP_CONTINUE_BUFFER_TOO_SMALL
Buffer in continueData is too small;big external movement-queue-buffer in use.
SMC_AXIS_GROUP_CONTINUE_WRONG_CHECKSUM
The checksum stored in the continue data is wrong.The continue data either was not written by MC_GroupInterrupt,or was modified afterwards.
SMC_AXIS_GROUP_IDLE_WAIT_AXES_MOVING
Commanded SMC_GroupWait while axes were movingindependently from the axis group (single axis movement or similar).
SMC_AXIS_INVERSE_TRAFO_EXCEEDING_POSLIMITS
Inverse transformation lead to axis values exceeding theconfigured limits.
SMC_AXIS_GROUP_CANNOT_ADD_SAME_AXIS
Prohibit adding the same axis to an axis group twice
SMC_AXIS_GROUP_TRANSFORMATION_NOT_SET
No transformation is set.
SMC_AXIS_GROUP_NON_RESUMABLE_ERROR
The path cannot be resumed after the current axis grouperror.
SMC_AXIS_GROUP_CONTINUE_DATA_NOT_WRITTEN
The continue data for MC_GroupContinue has not been written correctly.(MC_GroupInterrupt not called / non-resumable axis group error)
SMC_AXIS_GROUP_INVALID_INTERRUPT_POSITION
The commanded interrupt position is invalid.
SMC_RELATIVE_MOVEMENT_TRACKING_CS
The commanded relative movement is not supported.Its start position (end position of preceding movement) and distance are givenin two different coordinate systems (CS) with at least one being dynamic
SMC_RELATIVE_MOVEMENT_ABORTING_TRACKING
The commanded relative movement is not supported.It is Aborting and aborts a- track-in (from a static CS to a dynamic CS),- track-out (from a dynamic CS to a static CS) or- re-track (from a dynamic CS to another dynamic CS) movement.
SMC_CIRCULAR_MOVEMENT_TRACKING_CS
The commanded circular movement is not supported.Its start position (end position of preceding movement) and targetposition are given in two different coordinate systems (CS) with atleast one being dynamic.
SMC_CIRCULAR_MOVEMENT_ABORTING_TRACKING_CS
The commanded aborting circular movement is not supported.Its start position (current position) and target position are given in twodifferent coordinate systems (CS) with at least one being dynamic, orthe aborted movement is PTP tracking.
SMC_AXIS_GROUP_CONTINUE_POSITION_WRONG_CHECKSUM
The checksum of the continue position is wrong.The continue position either was not written by MC_GroupInterrupt,was modified afterwards, or an online change was executed when thecontinue position was still in use.Please note: The checksum is only checked when the continue positioncannot be expressed as a constant value, because it changes with time(e.g. when a track in movement should be continued).
SMC_CIRCULAR_TRACKING_TOOL_CHANGE_NOT_SUPPORTED
A circular movement with a tool change is only supported in a staticcoordinate system.
SMC_AXIS_GROUP_COULD_NOT_WRITE_CONTINUE_DATA
Continue data could not be written.  This can happen whentrying to write continue data while moving to another continueposition.
SMC_MODULO_AXIS_FOR_NON_ROTARY_JOINT
A modulo axis is not allowed for joints of the kinematicsthat are not rotary.
SMC_MODULO_AXIS_FOR_LIMITED_ROTARY_JOINT
A modulo axis is not allowed for rotary joints that have a limitedrange. (The range comes from the kinematic transformation.)
SMC_MODULO_AXIS_PERIOD_NOT_360
A modulo axis for a rotary joint must have modulo period360.
SMC_FB_WASNT_CALLED_DURING_EXECUTION
The FB was not called for at least one cycle
SMC_NO_EVALUATION_POSSIBLE_FOR_TIME_OFFSET
The value could not be evaluated for the given time offset.
SMC_INVALID_SOURCE_TYPE_FOR_TIME_OFFSET
Values with time offset can only be evaluated for sourcetype set.
SMC_INVALID_TIME_OFFSET
Invalid time offset. Must be >=0.
SMC_TIME_OFFSET_TOO_LARGE
The time offset is too large (larger than the forecastduration, see SMC_TuneCPKernel.fPlanningForecastDuration).
SMC_KERNEL_PTP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in the kernel
SMC_KERNEL_PTP_INVALID_TASKCYCLETIME
Task cycle time not positive
SMC_TRAFO_INVALID_PARAMETERS
The parameter values of the transformation are invalid.
SMC_TRAFO_INVALID_CONSTELLATION
The requested position is outside of the working area of thetransformation.
SMC_TRAFO_INVALID_COUPLING
The tool cannot work together with the positioning-part of the machine.Either, the positioning-part doesn’t implement ISMPositionKinematics2,or the tool cannot deal with the positioning’s image of orientations.
SMC_TRAFO_NOT_INITIALIZED
The FB implements ISMKinematicWithInitialization, but hasn’t beenInitialized yet.
SMC_TRAFO_NO_TOOL_WITH_OFFSET_ALLOWED
Special error for positioning part of Kin_4Axis_Palletizer,which implements ISMPositionKinematics_Offset2, but cannotactually cope with offsets <> 0.
SMC_AXIS_GROUP_TOOL_OFFSET_INCOMPATIBLE_WITH_KINEMATICS
The configured tool offset is not compatible with thekinematics used
SMC_TRAFO_INVALID_AXIS_LIMITS
The configured position limits of one or more axes are notvalid for the kinematics.
SMC_AXIS_GROUP_PATH_DEVIATION_TOO_HIGH
The path deviation is higher than the allowed tolerance.When tracking is used,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tracked object is accelerating/decelerating too quickly for the robot to follow.See SMC_SetPathTolerance.
SMC_AXIS_POSITION_EXCEEDS_POSLIMITS
The given axis position exceeds the position limits of anaxis.
SMC_AXIS_GROUP_NO_DYNAMIC_MODEL_CONFIGURED
No dynamic model has been configured for the axis group.
SMC_DYNAMICS_NUM_TORQUES_NEQ_NUM_AXES
The number of torques returned by the dynamic model is different from thenumber of axes.
SMC_CP_CACHE_FULL
The cache of the CP planner is too small.
SMC_CP_EVAL_ERROR
The evaluation of the position on a path element failed(internal error).
SMC_CP_NON_CONTINUABLE_STATE
Non-continuable state reached (internal error).
SMC_CP_MAX_LENGTH_EXCEEDED
Maximum trajectory length exceeded (internal error).
SMC_CP_ACCELERATION_TOO_HIGH
Path acceleration too high (invalid state, internal error).
SMC_CP_MAX_ITERATIONS_EXCEEDED
Maximum number of iterations exceeded (internal error).
SMC_CP_NO_TRAJECTORY
No trajectory could be computed (internal error).
SMC_CP_OUT_QUEUE_FULL
The out-queue is full (internal error).
SMC_CP_QUEUE_UNDERRUN
The computation of the trajectory could not be performed in real time.The fill level of the sync buffer between the planning task and the bustask was too low.
Possible reasons:
  • The task configuration of the planning task is not set correctly.Please see the online help chapter “Diagnosis of Problems withMovements” for good settings.
  •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LC is not sufficient.Possible measures to avoid the error:

    • use a separate, dedicated CPU core for the planning task
    • increase the bus task interval
    • increase the planning interval and/or the sync bufferduration using SMC_TuneCPKernel

The current fill level of the sync buffer can be monitored usingthe CurrentSyncBufferDuration ouptput of MC_GroupReadStatus.
SMC_CP_INVALID_QUEUE
Invalid queue (invalid size or pointer)
SMC_CP_BLENDING_INTERNAL_ERROR
An internal error occurred while blending two CP movements
SMC_CP_CIRCLE_COLLINEAR_POINTS
The three points that define the circle are collinear.
SMC_CP_CIRCLE_CENTER_NOT_ON_BISECTOR
The center point is not on the perpendicular bisector of thestart and end point.
SMC_CP_CIRCLE_RADIUS_ZERO
The radius is zero
SMC_CP_CIRCLE_DISTANCE_LARGER_THAN_DIAMETER
The distance between start and end point is larger than the diameter.(When trying to create a circle using SMC_Circ_Mode.Radius.)
SMC_CP_CIRCLE_START_AND_ENDPOINT_EQUAL
The start and end point are equal(SMC_Circ_Mode.Radius).
SMC_CP_BLENDING_DEGENERATE_SPLINE
The blending spline is degenerate (too short or non-regular)
SMC_CP_ELEMENT_TOO_SHORT
The path element cannot be created because it is too short.
SMC_CP_COULD_NOT_CUT_PATH
The path could not be cut for aborting movement (internalerror).
SMC_CP_INVALID_ANGULAR_VEL_ACC
The given angular velocity or acceleration is invalid (quaternion withnon-zero real part, internal error).
SMC_CP_INVALID_ORIENTATION
The given orientation is invalid (non-orthonormal matrix or non-unitquaternion, internal error).
SMC_CP_TIME_BUDGET_EXCEEDED
The given time budget for the computation is exceeded(internal error).
SMC_AXIS_GROUP_AXIS_LIMIT_VIOLATED
A limit of an axis has been violated.  This can happen if a CP movementis done too close to a singularity or if the path has a very high curvature.
SMC_CP_CONFIGS_DIFFER
The kinematic configuration of the start position differs fromthe end position.  The CP movement would pass asingularity.
SMC_CP_BUS_TASK_NOT_CALLED
This error is obsolete and is maintained only for compatibility.If a CP-halt/-stop is commanded, some information has to betransferred to the bus task. We expect this to happenbefore the next cycle of the slow task.
SMC_CP_NO_ROOT_IN_INTERVAL_FOUND
The stop trajectory could not be found in the interval.(internal error)
SMC_CP_KIN_DOES_NOT_SUPPORT_AXIS_ORIENTATION_IPO
The kinematics does not support the orientation mode“Axis” for continuous path movements.
SMC_CP_AXIS_ORIENTATION_IPO_NOT_SUPPORTED_FOR_CPTR
The axis orientation interpolation mode is not supportedfor CP movements with a dynamic PCS (tracking).
SMC_CP_INVALID_PATH_ELEM
An invalid path element has been created (internal error)
SMC_CP_TRANSITION_NOT_SMOOTH
The transition between two path elements is not G2 continuous,and there is no stop (internal error)
SMC_CP_AXIS_ORIENTATION_IPO_CONFIG_DIFFERS
Axis orientation interpolation mode is used, but betweenthe start end end position, there is a singularity of theposition kinematics.
SMC_CP_AXIS_ORIENTATION_IPO_OFFSET2_NOT_IMPLEMENTED
The position kinematics has configurations but does notimplement the interface ISMPositionKinematics_Offset2.In this case, axis orientation interpolation is notpossible.
SMC_CP_ROTARY_AXIS_PERIOD_MISMATCH
The target position of a rotary axis will not be reachedin the commanded period.(E.g. the commanded target positionis -170°, but the target will be reached with position 190°instead.)This means that the chosen interpolation to the target positionis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commanded position.For PTP movements (MC_MoveDirect*), this error can happen ifthe previous movement is a CP movement (MC_MoveLinear*,MC_MoveCircular*), and if the CP movement is very long.To avoid the problem, the CP movement should be dividedinto two or more shorter movements.  The problem can occurif a rotary axis has to move 360° or more during the CPmovement.
SMC_CP_ROTARY_AXIS_RANGE_VIOLATION
A rotary axis has violated the allowed axis range duringa CP movement.  The CP movment is not in the working area.
SMC_CP_COMPUTE_TARGET_DISCONTINUITY
The target trajectory could not be computed due to adiscontinuity of the end position (internal error).
SMC_CP_TRAJECTORY_NOT_SMOOTH
The trajectory is not smooth, the phase end states do notequal the the current state (internal error).
SMC_CP_ERROR_CREATING_PARAM_TRANSFORM
A parameter transformation could not be created (internalerror).
SMC_CP_PTP_DATA_NUMBER_OF_AXES
Error generating path-invariant PTP element (internalerror).
SMC_CP_NEGATIVE_PATH_VELOCITY
Error while computing a new trajectory: the path velocity afterphase 1 (positive jerk of length dTau1) is negative (internal error).
SMC_CP_TRANSITIONING_FROM_SINGLE_AXIS_MOVEMENT_NOT_SUPPORTED
Transitioning from a single axis movement to a continuous pathmovement is not supported.
SMC_CP_PLANNER_NO_PROGRESS
The CP-planner did not make any progress.  This is an internal errorThat can be triggered by very sharp corners (e.g. blending betweenshort elements or with small corner distance).
SMC_CP_INTERNAL_EVAL_CACHE_ERROR
Internal error in the evaluation cache of the CP-planner.
SMC_CP_INVALID_ROOT_ACC_TOO_HIGH
The acceleration at the trajectory end is too high for avalid root (internal error).
SMC_CP_INVALID_ROOT_TRAJECTORY_TOO_LARGE
The stop trajectory is too large. Reduce the velocity orincrease the acceleration and jerk limits.
SMC_CP_EMPTY_TRAJECTORY
The trajectory is empty, i.e. has no phases (internalerror).
SMC_CP_FORECAST_TOO_LARGE
The forecast duration is too large given the configured planninginterval and sync buffer duration.To avoid this error, either reduce the forecast duration, reduce thesync buffer duration, or increase the planning interval.  See SMC_TuneCPKernelfor more details.
SMC_GROUPJOG2_MAX_DISTANCE_NON_POSITIVE
Either MaxLinearDistance or MaxAngularDistance ofSMC_GroupJog2 is non-positive.
SMC_GROUPJOG2_DYNAMIC_CS_NOT_SUPPORTED
SMC_GroupJog2 does not support jogging in dynamic coordinatesystems.
SMC_TRIGGER_TOO_MANY_TRIGGERS_PREPARED
Too many triggers have been prepared for the next movement.
SMC_TRIGGER_UNSUPPORTED_MOVEMENT_TYPE
Triggers for wait commands and for halt/stop commands arenot supported.
SMC_TRIGGER_INVALID_POS_TYPE
The given trigger position type is not valid.
SMC_TRIGGER_RELATIVE_POSITION_OUT_OF_RANGE
The relative trigger position must be in the range [-1, 1].
SMC_TRIGGER_PLANE_NORMAL_NOT_A_UNIT
The normal vector for a trigger plane must be a unit-vector.
SMC_TRIGGER_PLANE_DISTANCE_NEGATIVE
The distance of the trigger plane must be non-negative.
SMC_TRIGGER_PLANE_COORD_SYSTEM_INVALID
The coordinate system of the trigger plane must not be ACSor TCS.
SMC_TRIGGER_DISTANCE_OUT_OF_RANGE
The trigger distance must be in the range [-len, len], where lenis the length of the movement.
SMC_TRIGGER_PLANE_NO_INTERSECTION
No intersection between the trigger plane and the movement.
SMC_TRIGGER_TRACKING_TRANSITION_NOT_SUPPORTED
Triggers not supported for tracking movements between differentcoordinate systems.
SMC_TRIGGER_PTP_NOT_SUPPORTED
Triggers with position type MvtDistance and PlaneInstersection arenot supported for PTP movements.
SMC_MOVEMENT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in a movement.
SMC_MOVEMENT_GET_POS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while trying to get a position in a movement.
SMC_CPTR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in the CPTR kernel.
SMC_CP_IPO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while interpolating in the CP kernel.
SMC_CP_ADD_NEW_MOVEMENT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while adding a new movement to the CP kernel.
SMC_AXIS_GROUP_COORDINATION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while coordinating kernels.
SMC_AXIS_GROUP_ADD_MOVEMENT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while adding movements to the axis group.
SMC_AXIS_GROUP_READ_AXIS_STATES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while reading the state of one of the group’saxes.
SMC_AXIS_GROUP_READ_VEL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while trying to read the velocity.
SMC_AXIS_GROUP_READ_ACC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while trying to read the acceleration.
SMC_AXIS_GROUP_INVALID_STATE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The axis group is in an invalid state.
SMC_AXIS_GROUP_PCS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while handling a PCS.
SMC_AXIS_GROUP_INTERRUPT_INTERNAL_ERROR
An internal error occured during an interrupt.
SMC_CONTINUE_DATA_READ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while reading continue data.
SMC_CONTINUE_DATA_WRITE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while writing continue data.
SMC_PATH_ELEM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in a path element.
SMC_PATH_ELEM_ESTIMATE_LIMITS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while estimating the limits of a pathelement.
SMC_PATH_ELEM_ZERO_LEN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in a zero-length path element.
SMC_PATH_ELEM_BLEND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in a blending element.
SMC_PATH_ELEM_BLEND_GEO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in the geometric part of a path element.
SMC_PATH_ELEM_BLEND_ORI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in the orientation part of a path element.
SMC_PATH_ELEM_BLEND_AS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in an axis space element.
SMC_ELEM_FUN_CART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in an element function.
SMC_CP_HALT_STOP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during cp halt or stop.
SMC_TRJ_PLANNING_INIT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while initializing trajectory planning.
SMC_TRJ_PLANNING_GEN_SAMPLES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while generating samples.
SMC_TRJ_PLANNING_PATH_OUT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while creating the output path.
SMC_TRJ_PLANNING_EVAL_AXIS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while evaluating axis values.
SMC_TRJ_PLANNING_LOOKAHEAD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in planning lookahead.
SMC_AXIS_GROUP_READ_JERK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while trying to read the jerk.
SMC_AXIS_GROUP_WRITE_CONTINUE_POS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while writing the continue position.
SMC_CP_TRANSITION_CHECK_FAILED
Internal error while checking whether the path iscontinuous.
SMC_ABORTING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while aborting.
SMC_LINE_TO_REL_STANDSTILL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while creating a line to relative standstill.
SMC_PATH_ELEM_POSE_EVAL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while evaluating a pose on a path element.
SMC_CS_REF_COUNT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in coordinate system reference counting.
SMC_PATH_QUEUE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in the path queue.
SMC_PATH_ELEM_QUEUE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in the path queue.
SMC_ELEM_FUN_QUEUE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in the element function queue.
SMC_MAC_DUPLICATE_CALLER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in the multi acyclic communicator due to aduplicate SDO caller.
SMC_MAC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in the multi acyclic communicator.
SMC_READ_POSITION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when reading the axis group position.
SMC_ELEM_FUN_PROJECT_POINT_INTERNAL_ERROR
Internal error in function GeoPrim_ProjectPo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