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使能正常,JOG运动报错errorstop

楼主(2024-04-23):
RT,  CTH3 C36_001S2 +A4N-B4015-M200 组态完成后,伺服使能成功,但是想要电机动作的时候,比如JOG+JOG-, 轴状态就变成errorstop。
求大神指导原因。

问过官方,伺服1号参数已经设置成CiA DSP_402控制模式。

楼主:
已解决。除了1号参数改15以外,还有P58的周期要改成和PLC设置的一样。

网友:
你加下客户微信,然后把你软件组态界面整个界面图看看cotrust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