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块组态存在非法参数提示问题

楼主(2024-05-01):
系统块组态存在非法参数提示问题,H36-001S2 CPU, A4N伺服,32DI 32DO,  伺服使用专家设置,下载时提示(系统块组态存在非法参数)错误提示,找遍软件都没找到系统块选项

网友:
这种错误一般是系统块的掉电保持区超范围了,你在这边调整下范围

楼主:
问题已解决,选择默认居然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