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icWorks PLC软件通信搜索PLC注意事项

楼主(2024-05-11):
1:注意PG/PC接口是否选择正确。
2:查看以太网是否连接,未连接上则检查网线是否正常,网线是否插好,可以查看PLC上的LINK指示灯是否闪烁。
3:检查协议版本4的IP是否与PLC在同一网段,如不同则修改为同一网段。
(注意:IP只需与PLC在同一网段就行,不能与PLC的IP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