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泵轮换功能库

楼主(2024-05-20):
简要说明
该程序库主要可以实现如下功能:
多泵运行时间统计。
多泵轮换。
轮换原则:启动运行时间最短的泵,停止运行时间最长的泵。
最多可以实现 8 台泵的运行轮换。

程序库-多泵轮换库

程序块引脚

paraPtr参数指针说明

注意事项

1.本功能库的输入 mode、hand、run、faultNC 和输出 switchOn、status、error
每个字节八个位分别对应泵 1~泵 8 的对应状态和反馈,现场应用中需要根据实
际和现场 IO 一一对应。

2.想实现泵运行时间的断电保持功能,需要设置字节偏移对应地址为断电保持区。

3.泵运行时间都是按秒计算的,使用时若要显示分钟或者小时,可以考虑在触摸
屏上做线性比例换算。

MultiPumpSwitchover.ctmw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