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N总线伺服的报警判断与触摸屏显示

楼主(2024-05-28):
用触摸屏显示当前伺服是否报警,如果报警了,显示伺服的报警信息是什么,这样可以方便售后,节约时间。
下面以A4N伺服、M226ES PLC、CTG070E触摸屏为例;

1.我们的思路就是把伺服当前的报警信息用PLC读取,然后在触摸屏显示;首先用PLC先组态伺服,
把需要的伺服添加进来,再进入伺服组态,启用"专家设置",添加伺服的P202参数;(P140参数也行),添加伺服
参数不清楚的可查看一个帖子,添加好后如下图,在IO映射里面可看到伺服P202参数映射到VW292;

2.编写程序,我们用总线的伺服,用总线从站的状态可以知道伺服是否连接到PLC(M226ES从SMB2402开始),
如果从站伺服不能操作,需报警,报警程序可参考下图
3.如果伺服已经连接上可读取伺服的状态,用PLCopen指令读取,根据ErrorStop位的状态来判断伺服有没有报警,程序如下图
4.从PLC获取伺服的状态位后,可以在触摸屏显示,先添加文本列表,添加P202参数的含义内容;如下图
5.制作触摸屏报警画面,用”符号IO域“添加文本列表,文本列表选择刚刚添加的”伺服报警“,
变量选择VW292,具体如下图
6.把符号IO域和文本域添加上可见性,变量是伺服的报警状态,这样当伺服报警时,也能显示伺服的报警信息
7.这样是一个伺服的报警内容显示,同理可添加所有伺服的报警内容显示,可方便查看,下图是效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