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信TP WIFI屏认领问题

楼主(2024-06-26):
大神们好,最近组态一个合信TP07I的屏,局域网内都运行正常,MICO远程时认领设备输入任何密码都是错误的,只能授权,1.请问合信屏初始认领密码是不是12345678,还是触摸屏根本就不能认领,只能授权用。2.认领和授权用法有何区别?3.型号后面的CH020和CH030功能上有啥不一样?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1、密码试下1-8或者8个8,如果都不对可以试下恢复出厂密码,有可能设置过别的密码
2、授权可以授权给你设备群内的所有用户都可以,认领只可以创建设备群的那个账号认领
3、CH020不带网口,CH030带网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