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编码器电机,使用轴Setposition指令时遇到的位置丢失。

楼主(2024-07-03):
在客户现场遇到的一个问题,现场使用的绝对值编码器,客户要求一个按钮,能够将当前的位置设置为0位,所以在程序里用了轴Setposition指令来置0。发现在使用这个指令后,运动轴,再断电重启,轴位置出现改变,查看驱动器240;242号参数,也都发生了较大改变。之后删除轴Setposition改用Home指令置0,现象消失。现象目前只发现存在绝对值编码器上,推测是否是Setposition指令与绝对值编码器的保持逻辑有部分冲突,导致这一现象。

网友(2025-05-29):
MC_SetPosition指令,设置轴当前位置。不会改变伺服的位置,PLC断电重启,读轴指令会根据伺服的IO映射,读到对应位置。
即:原本,轴位置=伺服位置
调用指令后,伺服位置不变,轴位置变为设定值
断电重启后,PLC读伺服位置,轴位置=伺服位置*量纲比例
可以使用SMC_SetPersistPos,这条指令可以保存掉电前的圈数,重新上电后根据圈数和轴当前坐标计算出ActPos,此指令配合MC_SetPosition指令使用,Enable触发一次,就启用功能了。取消功能,重新下载硬件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