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与合信mico远程通讯

楼主(2024-07-05):
(三菱FX1N通过FX1N-485BD板与CP6453在线使用MICO的本地应用场景使用触摸屏通讯)
1.在MICO软件界面的本地设备中搜索并配置CP6453模块
  具体方法参考帖子:CP6453模块使用方法总结
2.PLC侧参数设置
   1) 和校验不勾选
   2) 对应触摸屏选择否
   3) 站号设置与触摸屏对应的站号选择一致

3.触摸屏侧参数设定
1)三菱PLC-485BD板与合信触摸屏通讯时,选择Mitsubishi-protocol 4驱动协议
2)三菱该口为RS422口,连HMI port1口,通信线自制:HMI一端用RS485 9针头(3、8脚) ,三菱RDA与SDA短接相当于D+(3脚),RDB与SDB短接相当于D-(8脚).
3)三菱编程口与合信触摸屏通讯,选择Mitsubishi-FX驱动协议  使用三菱FX3U系列PLC与合信触摸屏通讯需要将触摸屏固件更新到3.9.6版本以上

4、在MICO客户端选择添加场景并上传到云端。
5.场景添加到本地后,单击选择更多选择上传到服务器
6.上传完成,可以在场景中找到蓝色文字的场景,然后单击进入,选择更多选择设备管理,找到链接后再次单击勾选要远程的设备;然后退出选择运行即可运行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