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H300C系列PLC使用CODESYS官方modbusTCP库通讯操作

楼主(2024-07-05):
当使用CODESYS官方授权的modbusTCP从站功能时,使用组态的方式,比如保持寄存器最大访问数量只能到4096,超过4096就需要再创建一个从站分配不同的端口来使用,这种方式不太方便,需要创建多个不同的端口,下面这种方式是使用官方的modbusTCP库指令,不限制访问大小,可以实现modbusTCP通讯。下面为实际使用操作步骤,以PLC作为modbusTCP从站为例:
1、在库管理器添加modbus库
2、库引脚说明可以在库管理器中查看
Xenable:使能触发位,当修改了从站配置时需要重新触发才可以
fcsSupported:设置要支持的功能代码,需要支持哪一个就把对应的设置为true即可(是一个结构体)
如下程序设置将支持读线圈,读离散输入,读保持寄存器,写单个线圈,写单个寄存器,写多个寄存器的功能
dataModel:数据模型,此参数的设置可以实现设置从站访问的起始地址,访问个数,以及访问数据存储地址等内容的设置
下图为线圈和保持寄存器的模型例子:
下图定义了两个线圈存储区域
下图分别定义两个线圈访问的起始地址,个数以及数据区

下图定义了一个保持寄存器区域
下图定义了保持寄存器访问的起始地址,个数以及数据区
下图将对应区域的数据设置情况进行关联

wsInterfaceName:网口名称,如“eth0""eth1"
uiPort:端口号,如502

样例程序下载链接:https://cotrust-web-download.oss ... E%8B.projectarch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