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6-001S2与A3N ETHERCAT通信

楼主(2024-07-13):
请教各位老师,用H36-001S2与A3N  ETHERCAT通信,驱动器端要设置那些参数,按A4N的参数设置方法有问题,上电就以3600转的速度自启动。

网友:
P01=15,P58设置和EtherCAT主站通讯周期一致即可,映射的参数按照默认那些就够了

楼主:
谢谢,设置了这两参数写入PLC后,电机还是以3600转的速度上电就转,然后报ERR09错误,不管PLC有没写入程序,又是何解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设置了这两参数写入PLC后,电机还是以3600转的速度上电就转,然后报ERR09错误,不管PLC有没写入程序, ...

你先恢复下出厂设置,然后再去设置说的那两个参数,设置后要记得保存重启才会生效(重启后看看设置的变过来没)还有问题可以加下微信cotrust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