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语言中memcpy函数做阶段地址数据批量复制

楼主(2024-08-20):
一、函数原型

void *memcpy(void *dest, const void *src, size_t n);

二、参数说明

  • dest:指向目标内存区域的指针,目标内存区域将被复制到这里。
  • src:指向源内存区域的指针,从这个区域复制内容。
  • n:要复制的字节数。

三、返回值

返回指向目标内存区域的指针dest。

四、注意事项

  • memcpy函数不会检查源内存区域和目标内存区域是否重叠,如果源区域和目标区域可能重叠,应该使用memmove函数以确保正确的复制。
  • 确保目标内存区域足够大以容纳要复制的字节数,否则可能会导致缓冲区溢出错误。
  • 该函数必须属于头文件#include "string.h"下的库文件,使用前必须添加#include "string.h"头文件。

五、程序源码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plc200.h"

void CF_0( void* in, void* out, U16 geshu, BOOL *shineng)
{
BOOL shineng_tmp = *shineng;

if(shineng_tmp == 1)
{
     memcpy(out, in, geshu);
     *shineng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