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26ES与士林伺服的EtherCAT控制

楼主(2024-09-18):
本文介绍M226ES PLC与士林SDC总线伺服的EtherCAT控制,主要介绍力矩模式和绝对位置清零的操作
1.设置士林伺服参数,PA01=1120(模式),PD01=1110(屏蔽DI报警)。
2.在PLC编程软件中打开硬件组态,在上方“工具”选项中导入士林伺服的XML文件,主站PLC启用EtherCAT总线,
然后在组态右手边把SDC伺服拖拽进来。
3.如果只要用位置模式,不用添加多余的PDO参数,组态好后直接用plcopen指令编程,伺服可完成位置定位。如果要
用指令完成力矩模式控制,需更改默认的PDO参数组,按如下图勾选,然后在“专家过程数据”里面添加6080h参数,
6080h参数是士林转矩模式中的最大速度限制,单位是转/每分钟,添加好后在“IO映射”可看到对应地址。

4.编写力矩控制指令,如下图,设定力矩可以由指令给定,需要的6080h参数的对应地址VD38限制转速,可完成力矩模式的控制。
5.士林伺服的绝对位置清零操作需要对PA29写入1,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士林内部伺服参数是不能组态添加在PDO里面,如果组态了伺服
会一直报警,要想操作内部的伺服参数,要用指令写入SDO才行,对应的指令是ECT_SdoWrite,M226ES 使用这个指令时,需要v3.22的固件;
编写好程序如下图,可以在上位机执行一键绝对位置清零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