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CTH200 CPU断电后保持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

楼主(2024-09-30):
CTH200的断电数据保持不支持高速计数器的范围设置,因此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在CPU每次断电后都会复位为数值0。要使CTH200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在CPU断电重启后依然保持,可以通过以下的编程来实现。
实现方法
在此可以通过向导或者自己写,高速计数器0的模式0为例来说明如何在CTH200 CPU断电后保持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具体可参考以下三个部分的编程来实现:
首先,在除了第一个扫描周期之外的其它周期,需要将高速计数器0的当前值HC0传送到寄存器VD1000中,如下图1所示,以保证寄存器VD1000始终存储的是HC0的当前值。

图1 传送当前值到寄存器
其次,在上电的第一周期将寄存器VD1000存储的数值传送到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SMD38,保证高速计数器以VD1000为初始值开始计数,并初始化高速计数器0。
本例中HSC初始化程序是我自己写的,如果是向导只需要在向导生成的程序"HSC0_INIT"上进行简单修改就可以了, 如下图2所示:
图2 初始化HSC0
最后,在系统块的断电数据保持处设置寄存器VD1000为断电保持区域,如下图3所示。合信CTH200默认保持VB0-VB32767,VD1000默认保持(下载程序时也要勾选下载才行)可根据自己需要去设置,则V区数据即为永久保持,
无需增加使用电池卡来实现数据的永久保持
图3设置断电保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