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G系列触摸屏HMI更新开机logo说明

楼主(2024-11-27):
CTG系列触摸屏HMI更新开机logo说明
有U盘更新和HMI上位机软件更新两种方式,任选一种更新即可,两种更新方式效果是一样的

一、U盘更新屏开机logo图片操作
          图片要求:
                  ①图片格式:png格式;
                  ②图片尺寸,长宽像素最大为屏的尺寸,比如CTG101E、CTG070E、CTG070,像素尺寸是1024*600;
                  ③图片大小,不要超过2M,尽量小)
     2、把script和logo.png两个文件都放到U盘根目录
        (U盘格式:推荐使用fat32格式
    3、触摸屏选择 “更新工程”下的“执行脚本”
    注意:密码和更新工程一个密码,默认是26470489(如果改过用改过后的密码)

二、电脑下载更新开机logo图片操作
     在HMI组态软件的“设备设置”页面操作

三、电脑下载页面 下载开机logo图片操作
注意:这种下载方式组态软件4.1.1才开始支持

   1、在HMI组态软件的“设备设置”页面“LOGO组态”处选择png格式图片

   2、在下载页面 选择“下载Logo”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