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自由口通讯实例分享

楼主(2024-12-11):
1,CAN自由口调试工具。(1)调试助手作为主站与从站进行通讯,也可以作为主站与从站通讯时的监控设备,
    用于监控主从之间的数据收发从而判断著主从数据通讯是否正常
(2)调试工具中,可设置扩展帧与标准帧之间的切换
(3)ID输入框,输入的为16#格式发送的数据需要与从站所能接受的数据相同
    (不同的从站对应的帧ID不同需根据从站说明书对应使用)
(4)数据输入框,可发送主站与从站的数据。下面是第三方从站需要的数据案例说明
(5)关闭设备与启用设备为调试助手的开启与关闭,建议在监控之前就将调试助手准备好,
  (因为在调试调试过程中发现如果中途开启调试助手可能会导致主站与从站之间通讯失败)
注意:调试助手中,其中一个选项为(合并相同ID的数据)勾选后,调试助手会自动的将相同的帧ID数据进行合并
这样对我们监控就不是很友好,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不同的CAN分析仪会有不同的调试助手,此链接只是智嵌物联的调试助手链接(链接在附件中)
2,程序编写与测试。
(1)使用扩展板,波特率250,扩展帧
(2)填写对应的帧ID,以及所发送的帧长度(一个字节为1)
Enable 发送成功之后会在Sta输出1
Enable使能位会自动复位无需手动复位。
(3)读取,读取完成之后会输出读取到的帧ID,帧长度,以及完成标志
触发Cansend指令后不要立马使用CanRcv指令,建议加延时读取时间,因为从站可能回复速度有延时,会导致读取不带的问题。
Can通讯指令可做轮询。
附件中的程序为226IL PLC使用扩展版与第三方(稳利达DCDC控制器)通讯实例,可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