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H300-C使用以太网适配器和库指令设置IP和网关

楼主(2024-12-26):
一、使用以太网适配器设置IP步骤:
1、CODESYS 软件界面选中 Device 添加设备,选择以太网适配器下面的 Ethernet

2、双击“Ethernet”后点击“通用”,可以直接点击“浏览”选择“eth0”或者“eth1”再设置 IP/子网掩码,下图以 eth0 示例:

3、设置 IP,网关和子网掩码后,勾上“适配操作系统配置”。

4、点击登录,下载组态到PLC中

5、下载成功以后,重新扫描设备恢复CPU通信,然后在 PLC指令中输入 getip 并回车,即可査看IP,网关等是否修改成功。

二、使用 changeIPAddress指令进行设置 IP步骤:
1、添加modbus库(changeIPAddress指令包含在此库中)

2、调用 changelPAddress 指令修改IP 和网关

3、在对应的参数中写入需要修改的IP,子网掩码,网关。输入和输出中的P,子网掩码,网关完全对应就代表
修改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