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sys中CNC的66025标准

楼主(2025-02-28):
在使用Codesys中的CNC功能G代码功能时遵循的是66025的标准。下面是为66025标准下支持的G代码功能以及详细解释
G0无需工具操作直接移动;直线运动定位
G1工具操作的直线运动直线运动
G2圆段或圆,顺时针
G3圆段或圆,逆时针
G4停留时间(秒) N0 G4 T1停留时间
G5二维基数样条的点样条
G6抛物线抛物线
G8椭圆弧或椭圆,顺时针椭圆
G9椭圆弧或椭圆,逆时针椭圆
G103D 基数样条的点样条
G15切换到 2D3D 模式
G16通过使用法线向量激活 3D 模式切换到 3D I/J/K 到飞机姿态3D 模式
G17通过激活 3D 模式切换到 3D X/Y 飞机姿态3D 模式
G18通过激活 3D 模式切换到 3D Z/X 飞机3D 模式
G19通过激活 3D 模式切换到 3D Y/Z 飞机3D 模式
G20条件跳转 L, 如果 K <> 0
G36写入值 D 变 O改变变量的值
G37增量变量 O 按价值 D改变变量的值
G40刀具半径补偿结束G40, G41, G42, G43, G50, G51, G52, G60, G61, G70, G71预处理
G41刀具半径补偿开始,行进方向左侧预处理
G42刀具半径补偿开始,行进方向右侧预处理
G43刀具长度补偿开始。预处理
G50末端圆角/平滑预处理
G51开始角度平滑预处理
G52圆角开始预处理
G53结束坐标变换并将解码器坐标系重置为原始位置(=机器坐标系)移动、旋转和缩放坐标系
G54坐标的绝对变换移动、旋转和缩放坐标系
G55坐标的相对变换移动、旋转和缩放坐标系
G56设置 DCS 的当前方向、位置和缩放设置为参考点移动、旋转和缩放坐标系
G60循环结束抑制预处理
G61循环抑制开始预处理
G70平滑附加轴结束
看: SMC_SmoothAddAxes
预处理
G71开始平滑附加轴
看: SMC_SmoothAddAxes
预处理
G75与内插器的时间同步与内插器的时序同步
G90该坐标(X/Y/Z/A/B/C/P/Q/U/V/W) 被解释为绝对值。(这是默认设置。)模式
G91该坐标(X/Y/Z/A/B/C/P/Q/U/V/W) 被解释为相对于当前位置的值。模式
G92跳跃定位模式
G98轴中点 (I/J/K) 被解释为绝对值。模式
G99轴中点 (I/J/K) 被解释为相对于起始位置的值。(这是默认设置。)模式
G码字识别
A

B

C

  附加样条轴的目标位置
  对于解码器Q坐标系中的坐标变换,单词包含一个角度。
D  ●补偿刀具半径G40——G42
  ●用于倒圆角的刀具距离G50——G51

  ●变量值G36/G37
E0:加速度;值  以[u/sec为单位的最大路径加速/减速2]。值>0:加速度;值<0:减速
EF  路径加速/减速G0运动
E<axis>  指定的单独加速/减速(>0/<0)<axis>附加轴

  附加轴是A,B,C,P,Q,U,V,W,并且Z在2D模式下。
F  速度(以[u/sec]为单位):“进给”
FF  速度为G0动作
F<axis>  指定附加轴<axis>的单独速度

  附加轴是A,B,C,P,Q,U,V,W,并且Z在2D模式下。
G  路径条件
H
  开关点(H功能)    H编号O元素位置  L起终位置
  正:开启  N100 G1X100 H2 L20 H-2L-10
  负:关闭  N100 G1X100 Y40 H-200.25
I  ●圆/椭圆中点的X坐标G02/G03/G08/G09

  ●抛物线顶点的X坐标为G06

  ●3D平面函数Q的法向量(X)

  ·用于激活扩展预处理Q功能的参数G38/G39

  ●在X方向上缩放G54/G55/G56

  ·X方向的刀具偏置为G43
J  ●圆/椭圆中点的Y坐标G02/G03/G08/G09

  ●抛物线顶点的Y坐标G06

  ●3D平面函数的法向量(Y)

  ●用于激活扩展预处理功能的参数G38/G39

  ●在Y方向缩放G54/G55/G56

  ·Y方向的刀具偏置G43
K  ·主椭圆轴的方向;数学上:0°=0,90°=N,等等。

  ●跳转条件为G20

  ●M功能的dT1参数值

  ●圆中点的Z坐标为G02/G03在3D模式下

  ●3D平面函数的法向量(Z)

  ●用于激活扩展预处理功能的参数G38/G39

  ●在Z方向缩放G54/G55/G56

  ●Z方向的刀具偏置G43
L  ·H功能的绝对开关位置,从路径元素的起点开始测量(如果位置>0)或从路径元素的末端开始测量(如果位置
  <0)。

  ●跳转目标G20

  ●M功能的dT2参数值

  ●附加轴数G70和G71
M  机械的附加选项;还有M功能
0   ●H功能值范围为[0.1]的相对开关点位置

  ●变量值G36/G37.

  ·M功能参数的数据结构Q
P  附加线性轴的目标位置P

P<axis>
<period>

Q
  模数轴的配置
  如果Period =0适用(例如:PA0),则轴的行为是线性的。
  模式
  附加线性轴的目标位置Q
R  ●圆半径替代1,J与G02/G03

  ●取值范围为[0..1]的椭圆副/主轴的长度比,其中G08/G09
S线性轴的S轮廓
正:开启
负:关闭

  • 3: Z,如果Z处于2D模式
  • 7: P
  • 8: Q
  • 9: U
  • 10: V
  • 11: W

T

U
  命令特定参数

  附加线性轴的目标位置U
V  附加线性轴的目标位置V
W  附加线性轴的目标位置W
X
  目标位置的X坐标

  目标位置的Y坐标
Y
Z  目标位置的Z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