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位置模式切力矩模式的一些思路

楼主(2025-03-27):
  有些应用场合需要送一个位置,但是要由伺服的力矩来感应位置是否送到,伺服位置模式切换力矩模式,
在指令上可直接切换,但是要考虑到一种情况,假如位置模式时力矩已经使用到2倍力矩左右,再瞬间切
换成力矩模式,力矩模式一般设置的力矩值不会超过1倍,如果这样直接转换,负载就会有很大的力矩变
化,这会造成负载磨损,对生产材料和机械的损耗比较大,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先多送一
点距离用位置模式顶上去,这样力矩不会有过大的波动,这个时候要把伺服的位置偏差过大报警屏蔽,位
置送完后,再切换力矩模式,把伺服力矩降下来,这样伺服就不会因为憋住而报过载,负载也不会有磨损
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