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CTN屏透传CTH300-C

楼主(2025-04-10):
软件准备:
调试助手:安装后,点右上角设置输入服务器地址:pub.mcgscloud.com,确认
PLC编程软件本例为CODESYS SP18

硬件准备:
PLC通过网线接入触摸屏LAN口

配置步骤
1.使用 24V 直流电源给 HMI 供电,开机启动后屏幕出现“正在启动”进度条,此时点击 HMI,将,进入启动配置界面,

2. 点击系统参数设置按钮, 进入 HMI 系统设置界面。

3. 选择网络设置选项卡,设置 HMI IP 地址,保证PLC与触摸屏的IP地址设置为同一个网段

4. 设置完成后,将网卡切换到WiFi配置,连接网络,状态显示:已连接,表示连网成功。

5. 设置物联网参数--点击上线---检查设备显示联机即可
服务器:pub.mcgscloud.com
设备名称CT15I-XXX,(XXX为序列号)
用户名设置XXX,密码*******(用户名和密码自己定义),
VNC默认11111111
确定后,没上线,可点上线,显示联机即可

6. 打开调试助手,远程调试登录,用户名和密码,对触摸屏进行联机,
单击‘联机’,状态显示:联机即为联机成功

7. 打开CODESYS,手动添加PLCIP地址,比如我连接的PLCIP192.168.0.2

8.在线——登录成功后可下载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