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编码器轴凸轮运行曲线不正确的一种处理方式

楼主(2025-04-23):
PLC为CPU M226ES,CTMC 216-2AE35-0X40
1、异常现象,凸轮在正常的情况下是按照程序规划的曲线运行的,但是偶尔会出现凸轮运行曲线异常,具体如图
红框1是正常曲线,红框2是异常曲线,编码器正常采集,从轴伺服突然运行异常,导致编码器轴停止计数,进而出现故障
2、通过分析,有以下原因导致:
编码器轴组态量纲是1000个脉冲对应165.88mm,即1个脉冲对应0.16588mm,精度太低,并且实际速度在1.5米/分,
1.5*1000/60=25mm/s
25/165.88*1000≈151个,即1秒钟平均进到PLC 151个脉冲信号
平均1000/151=6.625,即平均6-7MS高速计数才计一个脉冲,那么在这6-7ms内,程序运行不止一个扫描周期的话,
编码器的采集速度就会出现为0的情况,图片第4个表格可以看到,编码器速度一直是在0-25波动,如果此时凸轮在编码器
速度为0的时候进入凸轮,则必定会出现凸轮运行曲线异常的情况
3、解决方式
①更新固件 V3.25,将位置平滑系数修改为0.1,
②将MC_CamIn的主轴缩放改成10,
③程序原量纲设置100000对应16588,修改为1000000对应16588,即1个脉冲对应0.016588,放大精度
④将脉冲轴的输出周期改成4ms(硬件组态-脉冲轴右击-属性)
由于修改位置平滑系数需要下载硬件组态,也可以在更新完固件以后不修改位置平滑系数,将编码器来源修改为映射地址,
使用以下图片方式进行处理,图片程序在定时中断1ms运行,此种方式不需要改MC_CamIn的主轴缩放,只需改③④即可
修改说明,fHC0_filer即滤波系数0.1,1/0.1=10,意思是本来一个周期加1个脉冲,即HC0+1,但是设置为0.1以后,
1个脉冲则通过10个周期才加上去,eg:HC0:正常1,加1为2,放大10倍为20,0.1介入以后,第一个扫描周期11,
第二个12,一直到10个周期才达到20,这样下来,在编码器轴匀速运行的情况下,每次扫描周期,映射地址都会有值进去,
这样就不会出现进凸轮前编码器速度为0的情况
需要注意的是,浮点数计算有效数字式7位,当HC值放大10倍前超过7位,滤波就没有用了,
本程序是在凸轮运行完以后清掉高速计数,清除高速计数需要将滤波的fHC0_temp2也清零,否则高速计数显示的会在10个周期内缓慢减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