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g使用logon实现快速跳转画面

楼主(2025-05-12):
ctg使用logon实现快速跳转画面

自制用户登入框
目的:输入完密码之后,正确直接跳转画面
提示:
1、无登入用户,提示选择用户登入
2、有登入用户,显示当前登入用户
3、未选择登入用户名,或密码输入错误提示

实现方法
1、使用按钮弹窗
2、弹窗弹出时提示是否有用户已经登入
3、用【符号IO域】选择用户,密码自己输入,点击登入,同时关闭弹窗
4、脚本【Script1】使用logon函数登入
5、脚本【Script2】判断是否有用户登入

6、注销还是用logoff

实现脚本
//Script1
//登入后,直接跳转
switch(smartTags('用户编号'))
{
    case 1:
        smartTags('用户名') = "admin";
        break;
    case 2:
        smartTags('用户名') = "user2";
        break;
    case 2:
        smartTags('用户名') = "user3";
        break;
    default:
        smartTags('用户名') = "";//用户名为空
}
Logon("8,7");//登入密码,用户名,执行登入用户
GetUserName("10");//获取已登入用户名
if(   (smartTags('已登入用户名')=="admin")
   || (smartTags('已登入用户名')=="user2")
   || (smartTags('已登入用户名')=="user3") )
{
    ActivateScreen("画面_2");//跳转画面
    HidePopup('用户登入框');//关闭登入筐
}
else
{
    smartTags('登入提示') = "用户名或密码错误";

}

//Script2
GetUserName("10");//获取当前用户名
//有用户登入显示当前当如用户
if(smartTags('已登入用户名') != "")
{
    smartTags('登入提示') = smartTags('已登入用户名')+""+"已登入";
}
//无用户登入提示选择登入
else
{
    smartTags('登入提示') = "无用户登入,请选择登入用户";

}

自制登入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