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SI系列AMS03扩展卡应用

楼主:
1:扩展卡组态根据扩展卡的安装的位置(上或下)进行组态,添加扩展卡 AMS03。

2、扩展卡设置:根据需要的模拟量类型进行参数配置,修改后下载生效

3:接线
3.1输出接线:
M:输出公共端,接电压型负载负极
V:电压型输出端,接电压型负载正极(配置为电压型输出时使用)
I:电流型输出端,接电流型负载正极(配置为电流型输出时使用)

3.2输入接线:
A(B)+:模拟量输入正极
A(B)-:模拟量输入负极
RA(B):电流型输入端
若输入模拟量为电压型时,根据正负极接A(B)+,A(B)-。
若输入模拟量为电流型时,根据正负极接A(B)+,A(B)-且将RA(B)与A(B)﹢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