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通信程序中指令转速与线速度的转换

楼主(2025-08-18):
注:这里设置的转速统一为60r/min
在使用总线进行运控的时候客户想要以转速控制轴运行,这个时候如果伺服只是用于一直旋转,则可以直接对量纲中的应用单元进行设置如果使用的转速单位为r/s,则应用单元设置为1,这样在程序中设置的速度就是以速度r/s为单位的速度,如图所示:

如果使用的转速单位为r/min,则应用单元设置为60(因为1分钟为60,所以设置为60),
这样在程序中设置的速度就是以速度r/min为单位的速度,如图所示:

如果伺服为类似于丝杆的结构,对位置有需求,则不能在量纲中直接设置,需要通过程序进行公式换算,将转速转换为线速度。(注:这里转速单位统一为r/min)
如果伺服有减速机,换算的公式为:【(转速/减速比)*伺服一圈行程】/60,如图所示:

如果伺服没有减速机,换算的公式为:(转速*伺服一圈行程)/60,如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