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S多段速控制

楼主(2025-09-04):
首先将伺服上电,恢复出厂设置(以免上次设置的参数对伺服产生影响),恢复后断电重启;
伺服参数设置如下:
P2.002控制模式: 0:速度模块
P4.000速度指令来源(本次案例设置5,不需要多段启用信号):
4:多段速度指令(需要P2.31_BIT9或端子26号功能(P2.36_BIT9)多段启动信号,结合P2.13_BIT4-7/端子21-24号功能(P2. 36_BIT4-7)进行选择);
5:多段速度指令(不需要P2.31_BIT9或端子26号功能(P2.36_BIT9)多段启动信号,结合P2.13_BIT4-7/端子21-24号功能(P2. 36_BIT4-7)进行选择);
P8.006 DI0输入端子功能选择: 21 多段指令选择Bit0;
P8.009 DI1输入端子功能选择: 22 多段指令选择Bit1;
P8.012 DI2输入端子功能选择: 23 多段指令选择Bit2;
P8.015 DI3输入端子功能选择: 24 多段指令选择Bit3;
P8.018 DI4输入端子功能选择: 4  运行使能。
根据多段指令选择bit0-3的二进制选择对应速度,对应速度如下:
所有参数设置完后保存一下参数

使用tuner软件模拟DI去控制多段速度运行:

以此类推,通过多段指令选择bit0-3的二进制去选择对应运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