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winV4.0与合信PLC通讯设置

楼主(2025-10-28):
MicrowinV4.0与合信PLC通讯设置
第一步、使用合信原装通讯线和226L串口插好线
注:此线1需要安装驱动才能正常使用,线的图片如下

第二步、通讯设置
选择PPI驱动并设置号相应的参数

第三步、通讯搜索

第四步、上载下载监控等(略)

如果通讯出现其他通讯问题,可以按一下方法进行排查
1、检查是否插对PLC的通讯口;
2、把PLC拨到停止,再进行通讯,以防PLC内的自由口程序,或modbusRTU程序影响与编程软件的通讯;
3、尝试把通讯线的波特率改到187.5kps,以防PLC内是此波特率
4、合信PLC默认的波特率是9600,站号是2.
5、最好使用合信原装线进行通讯,第三方线可能存在兼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