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3/A4伺服刷固件步骤

楼主(2025-12-02):
伺服刷固件
具体步骤:1.打开刷固件的软件找到伺服调试线对应的COM口,COM口可以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查看
2. OPEN这里打开添加要刷的BIN文件
3.伺服断电,点击软件上的START,然后给伺服上电,等待刷完提示ok,这时伺服刷新完成,再断电重启就可以进行参数查看,检查P180号参数是否为新刷的固件版本号。
注意事项://刷完固件最好再给伺服恢复出厂设置
         //刷新的固件不要嵌套太多文件夹,否则可能导致刷新不成功
          //笔记本电脑刷新固件失败可能是连接电源有干扰导致,可以拔掉电源后再尝试
相关知识点:如何从文件名找到版本号,例:文件名CTSD_A3S_M100-A_V2.1099
则其版本号为21099,刷新成功伺服P180=21099.